低压控制信号

楼主:
 大家好   一个幅值能在100μV-100mV调节的方波信号怎么实现,
大神提供一下思路。有什么芯片能做到吗,还是自己搭建模拟电路?

网友:
先产生大幅值的,然后用电阻分压实现,用低阻值精密多圈电位器调节输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