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sp430的清除振荡器标志位失灵的问题

楼主:
新人求助!我想实现msp430f1491的自带pwm功能。遇到问题了,就是void Init_CLK(void)里面的do while竟然死循环了,我百思不得其解啊
想请大家帮帮忙看什么问题?

#include
#define    LED_RED              BIT0                                     // P2.0 红灯亮起
#define    RED_LED_ON       P2OUT &=~LED_RED           // 红灯亮起
#define    RED_LED_OFF      P2OUT |= LED_RED             // 红灯熄灭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time)
{
  unsigned char j,k,l;
  for(j=0;j<100;j++)
    for(k=0;k<100;k++)
      for(l=0;l         _NOP();
}

void testled(void)  { P2DIR|=BIT0;P2OUT|=BIT0; RED_LED_ON;delay(20);RED_LED_OFF;}

void Init_TA(void)
{
  P1DIR=BIT2; //pwm输出
  P1SEL=BIT2;
  TACCR0 =  19999;     //20ms周期
  TACCTL1 = OUTMOD_7;  //pwm复位置位模式
  TACCR1 =920;
  TACTL |= TASSEL_2 + MC_1; //定时器A时钟源选择SMCLK,增加计数模式
}

void Init_CLK(void)
{
  unsigned int qq;
  BCSCTL1 &= ~XT2OFF;           //打开XT2高速晶体振荡器
  BCSCTL2 = SELM_2 + SELS + DIVS_3;          //MCLK=8MHz,SMCLK=1MHz
  do
  {
    IFG1 &= ~OFIFG;           //Clear oscFault flag清除振荡器失效标志
    for(qq=0xff;qq>0;qq--);
    testled();
  }     while((IFG1 & OFIFG));
  //BCSCTL2 = SELM_2 + SELS + DIVS_3;          //SMCLK,MCLK=XT2, 8MHz
}

void main()
{
  WDTCTL=WDTPW+WDTHOLD;
  testled();
  Init_CLK();
  testled();
  Init_TA();
  for(;;);
}

网友:

不好意思,上面的底色太难看了,重新贴出来啦

新人求助!我想实现msp430f1491的自带pwm功能。遇到问题了,就是void Init_CLK(void)里面的do while竟然死循环了,我百思不得其解啊
想请大家帮帮忙看什么问题?

#include
#define    LED_RED              BIT0                                     // P2.0 红灯亮起
#define    RED_LED_ON       P2OUT &=~LED_RED           // 红灯亮起
#define    RED_LED_OFF      P2OUT |= LED_RED             // 红灯熄灭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time)
{
  unsigned char j,k,l;
  for(j=0;j<100;j++)
    for(k=0;k<100;k++)
      for(l=0;l         _NOP();
}

void testled(void)  { P2DIR|=BIT0;P2OUT|=BIT0; RED_LED_ON;delay(20);RED_LED_OFF;}

void Init_TA(void)
{
  P1DIR=BIT2; //pwm输出
  P1SEL=BIT2;
  TACCR0 =  19999;     //20ms周期
  TACCTL1 = OUTMOD_7;  //pwm复位置位模式
  TACCR1 =920;    //920us高电平
  TACTL |= TASSEL_2 + MC_1; //定时器A时钟源选择SMCLK,增加计数模式
}

void Init_CLK(void)
{
  unsigned int qq;
  BCSCTL1 &= ~XT2OFF;           //打开XT2高速晶体振荡器
  BCSCTL2 = SELM_2 + SELS + DIVS_3;          //MCLK=8MHz,SMCLK=1MHz
  do
  {
    IFG1 &= ~OFIFG;           //Clear oscFault flag清除振荡器失效标志
    for(qq=0xff;qq>0;qq--);
    testled();
  }     while((IFG1 & OFIFG));
}

void main()
{
  WDTCTL=WDTPW+WDTHOLD;
  //testled();
  Init_CLK();
  // testled();
  Init_TA();
  for(;;);
}

网友:
上电复位后,IFG1为082H,即1000 0010
            然后OFIFG为0x02,即0000 0010
IFG1&=~OFIFG,就是1000 0010
                              &1111 1101
                       IFG1=1000 0000
while((IFG1&OFIFG))    //IFG1&OFIFG不是0000 0000吗?那就清除完成了呀,怎么会死循环呢?

我的ledtest()放在Init_CLK()前面是会闪亮一下的,放在do while就一直亮了,由此判断的死循环哦

网友:
void testled(void)  { P2DIR|=0XFF;P2OUT=save; Delay(500);}
void Init_CLK(void)
{
  unsigned int qq;
  BCSCTL1 &= ~XT2OFF;           //打开XT2高速晶体振荡器
  do
  {
    //save=IFG1;
    //testled();
    IFG1&=~OFIFG; //清除振荡器失效标志
    //IFG1=0;
    for(qq=0xff;qq>0;qq--);
    save=IFG1;
    testled();
  }
  while(IFG1&OFIFG);
  BCSCTL2 = SELM_2 + SELS + DIVS_3;          //MCLK=8MHz,SMCLK=1MHz
}

我用led测试,第一组比较:ledtest()在前面和在后面,得到的IFG1都是082h;
第二组比较:ledtest()放在后面,IFG1&=~OFIFG语句改为IFG1=0;结果还是082h;
也就是说IFG1是个熊孩子,无论你怎么赋值改变他,他都保持不变!
这个是软件还是硬件问题啊?我滴天
IAR是5.50.2版本,不会被我发现一个BUG吧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