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SP430使用数组播放声音的疑问

楼主:
我通过matlab,将一个一秒钟的鼓声.wav文件(44.1kHZ) 转换成一个上千个十进制数组成数组(数组请看附件),之后我通过MSP430再将这个数组播放出来的时候,声音就不是那个一秒钟的鼓声了,而仿佛是将这几千个数一个一个播放出来。
小弟的疑问就是: 是不是加上一个DAC的话,就能将这上千个数字再次合并成鼓声?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jM1NjE3fGIxMjljZjIxNDk3YjRhOTcwM2E0MjdmOWFhMzUzYmM3fDE3Mzk3MTE0MTM%3D&request=yes&_f=.docx

网友A:
你要在同样的时间内依次将这些数据转换成模拟信号才行,这是430根本做不到的,需要高速处理器,或者大幅降低采样率使数据量小到430能够处理得过来。同时,你的DA速度也同样得满足速度要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要在同样的时间内依次将这些数据转换成模拟信号才行,这是430根本做不到的,需要高速处理器,或者大幅降 ...

谢谢回答,就是说哪怕我加上一个DA,MSP430也无法完成这些数据的转换是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要在同样的时间内依次将这些数据转换成模拟信号才行,这是430根本做不到的,需要高速处理器,或者大幅降 ...

那我是否可以用DCO-FLL 来提高我系统运行的速度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回答,就是说哪怕我加上一个DA,MSP430也无法完成这些数据的转换是么?

已经说过,430的处理速度远远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我是否可以用DCO-FLL 来提高我系统运行的速度呢?

就你的应用而言,换用ARM吧。

网友C:
朋友真巧,我也正在弄这块呢,我用STM32F7运行速度肯定够了,播放数组方式没有实现,正在改例程绕过这块,求matlab程序学习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已经说过,430的处理速度远远不够。

大牛,请教实现他这个应用DA,MCU性能应该如何确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朋友真巧,我也正在弄这块呢,我用STM32F7运行速度肯定够了,播放数组方式没有实现,正在改例程绕过这块, ...

我是用matlab里 wavread这个语句来把.WAV文件转换成数组的,你可以在matlab里自带的公式字典里看这个语句的具体用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牛,请教实现他这个应用DA,MCU性能应该如何确定

声音回放必须是实时的,比如原来一秒钟声音的数据有n条,回放必须在同样一秒钟的时间把这n条数据处理完并转换成模拟信号。根据这部分的程序量即可计算处理速度的要求,DA则根据数据量和转换时间计算。

网友:
我以前用msp430读sd卡播放wav格式文件做过28k无压力,没有往上测试。可以查看我主页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