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P与SIP的区别

楼主:
遇到一个芯片CX20106A是ZIP-8封装的 能不能直接用SIP-8代替

网友:
不能。ZIP是在SIP基础上将一半管脚折弯平移,形成两列管脚的封装方式,显然二者不通用,彼此替换的话需要人工处理管脚。不过,对于CX20106这样的8脚芯片而言,应该没有ZIP封装的,去看看商家的产品照片,很可能是误标。

网友:
这个问题其实别人怎么给您描述,您可能脑海里面都没什么概念。建议您去查看其datashet,一般在datashet的后几页都会讲述这个芯片的封装的,所以您看图示就明白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