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浮点,胜于浮点。

楼主:
使用的CPU : C28

例:
有一个16位数(以下运算后不会溢出),需要乘以2.38278(它是ADC校准时用的,4096/1419),

如果直接使之乘以2.38278,编译器也不会有任何做不到:
                      Voltage = InputVolt * 2.38278;(  Voltage = InputVolt * 4096/1419 )

然而,它编译后的代码却非常大:
        MOVW      DP,#_InputVolt        ; 段                                                             1周期
        MOV       AL,@_InputVolt        ; 直接寻址                                                      1周期
        LCR       #U$$TOFS              ; 调用编译器内部定义的函数---- 浮点转换        4周期 + n周期
        MOVL      XAR6,ACC              ;                                                                      1周期
        MOV       AL,#32635             ;                                                                      1周期
        MOV       AH,#16408            ;                                                                      1周期
        MOVL      *-SP[2],ACC          ;                                                                      1周期
        MOVL      ACC,XAR6             ;                                                                      1周期
        LCR       #FS$$MPY              ;调用编译器内部定义的函数---- 浮点数相乘       4周期 + n周期
        LCR       #FS$$TOU              ; 调用编译器内部定义的函数---- 浮点数转整型       4周期 + n周期
        MOVW      DP,#_Voltage          ;                                                                      1周期
        MOV       @_Voltage,AL          ;                                                                      1周期

程序中,调用了9条单周期指令、三条4周期指令,三个不同的内部过程,其占用的时间没有去查,肯定不会太短。不讲过程调用,占21个周期,如果每个调用的内部过程按10周期算(没有具体察看它们到底用了多少时间),那么,执行时间超过50个时钟周期

现在把运算办法改一下,即:

                       Voltage = (InputVolt * 1417 *16 )/ 65536 ;

具体语句为:
        temp = (Uint32) InputVolt * 22704;
        Voltage = temp >> 16;

这时再看一下编译结果:

        MOV       T,#22704              ; 这里连段都不用操作了。                               1周期
        MPYXU     ACC,T,@_InputVolt     ; 相乘                                                          1周期
        MOVL      *-SP[6],ACC           ; 临时数据,用汇编编程时可以不用这一句                               1周期,这是由于temp变量产生的,可以去掉
        MOVW      DP,#_Voltage          ; 段操作                                                                               1周期
        MOVH      @_Voltage,ACC << 0    ;将32位的ACC寄存器中的高16位保存 ------ 编译器很聪明,移位16时,不用移位指令而直接使用寄存器的高半部                               1周期

这里可见,仅用5个周期就完成任务。如果没有temp这个中间变量,将是4个时钟周期

两种方法作比较可知,第一种方法占用的时间不仅很长,而且存在浮点数与整数的来回转换,而第二种用时很短。两种方法的结果使程序的执行时间相差10多倍!   在精度上,第一种方法使用来回转换,肯定损失不小,而第二种方法仅将无效的后半部丢弃,保证最好的精度。
以上的两种方法,达到同样的目的,由此可见,一个好的编程方法,对程序的运行关系重大。

网友A:
*16 / 65536是为了要那个右移16位,取高16位的效果?比单纯/4096的右移12位还快?

网友B:
4096/1417不是2.8906139731827805222300635144672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16 / 65536是为了要那个右移16位,取高16位的效果?比单纯/4096的右移12位还快?

如果使用移位方法,就要加入一条移位指令。而这里实现了16位的移位,却看不到移位指令。

网友C:
引用 网友B:
4096/1417不是2.8906139731827805222300635144672么?

打错了,是4096/1419

一个校正是4096/1419,另一个校正是1419/4096。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打错了,是4096/1419

一个校正是4096/1419,另一个校正是1419/4096。

1419/4096很好处理啊,(x*1417)>>12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1419/4096很好处理啊,(x*1417)>>12多好,

说明你还没有看上面汇编的语句。

如果用右移12位,肯定要用到移位指令,而移位16位就不同了,在32位寄存器的内容中,只取高半部,舍去低半部的16位,也等效于移位16,但却又少了至少一条指令。

网友:
聪明!移16位正好可以省掉一个步骤。

网友:
代码写的太精致了吧

网友:
精益求精

网友D:
楼主,看不懂啊 Voltage = InputVolt * 4096/1419 ,怎么转变成 Voltage = (InputVolt * 1417 *16 )/ 65536 ;
貌似不相等啊 另外4096/1419=2.8865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看不懂啊 Voltage = InputVolt * 4096/1419 ,怎么转变成 Voltage = (InputVolt * 1417 *16 )/ 655 ...

哦,这是另一个运算,具体数据对程序原理没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