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d触发器产生固定序列的verilog编程

楼主:
如下面的图片  我用D触发器构成移位寄存器 产生固定序列10001110,rtl的电路图没有错误 但是在modelsim上的仿真就只有输入信号  没有输出 是我代码出了问题吗?

网友:
module D_ff(d,q,clk,q_n);
input d,clk;
output reg q;
output reg q_n;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q_n<=~d;
q<=d;
end
endmodule
module seq_gen(cp,seq_out);
input cp;
output seq_out;
wire d1,d2,d3,q1,q2,q3,q1_n,q2_n,q3_n;
wire c1,c2,c3;
and(c1,~q2,~q3);
and(c2,~q3,q1);
and(c3,q3,q2,~q1);
or(d1,c1,c2,c3);
assign d2=q1;
assign d3=q2;
assign seq_out=q3;

D_ff D1(
.clk(cp),
.d (d1),
.q(q1),
.q_n(q1_n));

D_ff D2(
.d (d2),
.clk(cp),
.q(q2),
.q_n(q2_n));

D_ff D3(
.d (d3),
.clk(cp),
.q(q3),
.q_n(q3_n));

endmodule
附上完整代码

网友:
DFF级别的电路饶人啊,为何不尝试下

reg [7:0] sft_reg;

always @ (posedge clkin or negedge rstn)
    if (!rst_n) begin
      sft_reg <= 8'b10001110;
    end else begin
      sft_reg <= {sft_reg[6:0], sft_reg[7]};
    end
end

assign out = soft_reg[7]; // choose by your self
assign out = soft_reg[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