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58接反相电压跟随,输出波形失真了,求助一下。感谢

楼主:
对反相跟随器仿真中,有个现象我理解不了。第一个波形图是正确的,最下面的是输入,中间直流的的是Vp,最上面是输出。可以观察到输出与输入反相且幅值被抬高了。但我稍微改动了分压电阻的值之后,就出现了第二张波形图的现象,波形失真了。Vp的电压居然不是直流了。输出Vout已经不是输入的反相,简直不知道变成了什么样子。并且Vp的波形跟Vin的波形很像,只不过是削顶了。
作为运放Vp应该等于Vn的。我电源电压接的是10V的,分压之后就相当于0电位抬高到5V,输入信号是Vpeak=2V;跟随器;10V的电压完全有能力让电路正常工作啊。
模电以前学的时候,只是做做题,这个原因分析不出来了。麻烦各位朋友们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
楼主:您的运放供电怎么接VSS了?

网友A:
参考电位取电源电压中值可以最大限度的利用电源电压范围,参考电位在此相当于二维坐标系的x轴,电源和地是电位可以变化的极限位置,此时二者对称。改变参考电位时,前述坐标轴将向电源或地移动,输出变化范围就不再对称,一旦超出范围小的那个区间就会被削顶或削底。对于358这样的非轨到轨型运放,输出是不能达到电源轨的,而是存在一个压降,具体去看器件手册。

网友B:
看看你的偏置和反馈相比是不是把Q3的集电极动态电位抬得比同相端基极的还高,在用这种非轨到轨运放时一定考虑直流偏置是否设的得当(要考虑加上大信号会是怎么样)

网友C:
请使用负电源或者输入偏置1/2VCC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使用负电源或者输入偏置1/2VCC

谢谢你,不过我这边没有双电源IC,所以才想用这个办法,0.5Vcc偏置加到同相输入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你的偏置和反馈相比是不是把Q3的集电极动态电位抬得比同相端基极的还高,在用这种非轨到轨运放时一定考 ...

好的,谢谢你!我见课本上的原理图就同相端分压电阻给个电压,然后反相端输入信号,传递函数求出来。。。。没想到真正的电路搭建起来这么麻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参考电位取电源电压中值可以最大限度的利用电源电压范围,参考电位在此相当于二维坐标系的x轴,电源和地是 ...

好的,谢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