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2000选型问题~

楼主:
最近实验室需要做个数字电源实验,在F28377和F28M35之间纠结,大家给点意见
需求如下
1:三相10khz逆变器控制(PWM,AD之类的就不多说了)
2,高速的串口通信(之前看28335的手册,串口最高速度好像只能到38400bps,有点捉急)
3.最好有10M或以上的以太网(也可以通过外接芯片实现)

看论坛里面F28M35资料挺少的,不知道好不好入手

网友A:
1、10KHZ的频率,F28027足矣。

如果想再好一些,用F28035,控制运算使用CLA,一般PID控制,可以在50个周期完成,

它的ADC,我试过与Fluke F107比较,精度(校准后的短期,长期没试过)可以高于它。虽然是12位,软件处理后可以高于它很多。

2、28335的串口速度不至于那么低吧。达到10M都可以。

网友B:
c2000(28335)+fpga,high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1、10KHZ的频率,F28027足矣。

如果想再好一些,用F28035,控制运算使用CLA,一般PID控制,可以在50个周 ...

3相电源的环路跑下来很费时的,28027性能低了,不能单单从pwm频率来看吧,个人观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1、10KHZ的频率,F28027足矣。

如果想再好一些,用F28035,控制运算使用CLA,一般PID控制,可以在50个周 ...

我主要是看手册里面这个表格,难道说这个时钟可以运行在更高的速度,也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1、10KHZ的频率,F28027足矣。

如果想再好一些,用F28035,控制运算使用CLA,一般PID控制,可以在50个周 ...

主要是因为实验室用,算法可能会比较复杂,一次控制过程可能要做矩阵运算什么的。我看有的实验室都是用c6000加FPGA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c2000(28335)+fpga,high起来

已经在用FPGA了,但是感觉自己写的PWM没有TI 的好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3相电源的环路跑下来很费时的,28027性能低了,不能单单从pwm频率来看吧,个人观点

环路的计算也就那几个公式,费时也就百把个周期的。编程要讲效率,略举一例,你看看这两种方法的区别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87075-1-1.html

网友A:
引用 网友B:
3相电源的环路跑下来很费时的,28027性能低了,不能单单从pwm频率来看吧,个人观点

PWM频率是必须看的。最快的处理需要在PWM的下一个开始时对其调整。

也就是说,最多是一个周期调整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A:
PWM频率是必须看的。最快的处理需要在PWM的下一个开始时对其调整。

也就是说,最多是一个周期调整一次 ...

主要是在学校里面做研究用。不是传统 的内外电流环,还带了一些其他涉及换流器外的运算,还有就是要连上位机,所以考虑用双核的。之前版主你不是打算做个F28M35的板子吗,现在这个芯片的资料多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在学校里面做研究用。不是传统 的内外电流环,还带了一些其他涉及换流器外的运算,还有就是要连上 ...

在学校做实验,可以不讲成本,用高档次的硬件。

F28M35的芯片买不到,后来也就不再关心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学校做实验,可以不讲成本,用高档次的硬件。

F28M35的芯片买不到,后来也就不再关心它了。

现在还好买吗?28377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现在还好买吗?28377呢

28377S不错,很想玩玩,只是现在淘宝上很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A:
28377S不错,很想玩玩,只是现在淘宝上很少,

337s是单核吧。。想试试377D,回头申请个样片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337s是单核吧。。想试试377D,回头申请个样片试试

单双核在编程技术上也学不到什么知识。实际上单核的也其它处理器,也相当于多核,实用性更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环路的计算也就那几个公式,费时也就百把个周期的。编程要讲效率,略举一例,你看看这两种方法的区别http ...

哦,百把个周期,代码效率真高,还是版主厉害,以后多多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百把个周期,代码效率真高,还是版主厉害,以后多多学习

不是谁厉害,本来就不麻烦的。
PID的运算,过去用试过网上流行的C程序,编译之后感觉有些不对,随后就进入调试模式看它的时间,一看吓一跳,竟然一千多个周期。
后来用CLA计算,汇编,仅用不到四十个周期

实际上,用C编程也是有讲究的,特别是运算,要看编译器的特点,使用适当语句达到最简单、最快

网友:
楼主对28377有什么研究吗?我现在也想用28377做无刷电机驱动器。楼主有没有兴趣一起讨论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3相电源的环路跑下来很费时的,28027性能低了,不能单单从pwm频率来看吧,个人观点

28027做三相逆变是可行的。我用这个芯片已经实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28027做三相逆变是可行的。我用这个芯片已经实现了。

厉害,可以分享一下吗?,向大神学习

网友D(2016-04-20):
闂佺懓鐡ㄩ悧鐐哄焵椤掑﹥瀚�
濠电偛顦崝宀勫船閿燂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