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python】使用USB_VCP

楼主:
使用USB_VCP(USB虚拟串口)

micropython上的USB兼做VCP,可以通过函数去控制VCP,和PC进行数据通信。

  • class pyb.USB_VCP
    创建虚拟串口对象
  • usb_vcp.setinterrupt(chr)
    设置中断python运行键,默认是3(Ctrl+C)。
    -1是禁止中断功能,在需要发送原始字节时需要。
  • usb_vcp.isconnected()
    如果USB连接到串口设备,返回True
  • usb_vcp.any()
    如果缓冲区有数据等待接收,返回True
  • usb_vcp.close()
    这个函数什么也不做,它的目的是为了让vcp可以做为文件来使用。
  • usb_vcp.read([nbytes])
    最多读取nbytes字节。如果不指定nbytes参数,那么这个函数和readall()功能相同。
  • usb_vcp.readall()
    读取缓冲区全部数据
  • usb_vcp.readinto(buf[, maxlen])
    读取串口数据并存放到buf。如果指定maxlen参数,那么最多读取maxlen个字节
  • usb_vcp.readline()
    读取整行数据
  • usb_vcp.readlines()
    读取所有数据并分行存储,返回字节对象列表
  • usb_vcp.write(buf)
    写入缓冲区数据,返回写入数据的个数
  • usb_vcp.recv(data, *, timeout=5000)
    data,可以是读取数据个数,或者是缓冲区
    timeout,等待接收超时时间
  • usb_vcp.send(data, *, timeout=5000)
    data,缓冲区或者整数
    timeout,发送超时时间

参考例子

vs = pyb.USB_VCP()
vs.send('123')
vs.send(65)
vs.write('123')
vs.readline()

【MicroPython】教程

网友:
感谢分享
USB_VCP  ->  USB Virtual Comm Po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