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一些高输入电压LDO

楼主:
      线性稳压器(LDO)意味着低压差(Low-dropout)。近几年,一些厂商相继推出了高输入电压LDO,输入电压最高甚至达到80V。在高压差情况下,LDO的效率肯定很低。通常来说,这么高的输入电压似乎更适合采用DC/DC开关电源。那么,高输入电压LDO有什么优点,应用领域又是什么呢?

      LDO的主要特点是是外围元件最少、输出噪声最小、静态电流最小、PSRR 高,价格也便宜。对于要求输出电压中纹波、噪声特别小的场合,输入输出电压差不大,输出电流不大时采用微功耗LDO 无疑是最合适的。LDO最大的缺点应该是效率低,而且只能降压输出。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凌力尔特公司于2006年推出的两款产品LT3012 和 LT3013。它们的输入电压能力高达 80V,具有仅 400mV 的低压差,同时提供高达 250mA 的负载电流。从 1.24V 到 60V 的较宽可调 VOUT 能力使这些器件非常适用于汽车、48V 电信备份电源和工业控制应用。这两种产品的千片单价在2美元以上,比普通LDO的价格高很多。

        最近,德州仪器(TI)推出了一款负压LDO,型号是TPS7A30。它一般与先前推出的正压LDO TPS7A49一起使用,目标应用包括测试设备、工业、通信及医疗等。TPS7A30与TPS7A49的千片单价分别为1.5和1.1美元,同样比较昂贵。上周,TI公司电源业务拓展工程师王轶先生就这款新产品进行了比较细致的讲解,下边大致总结一下。

       LDO 的关键参数包括输入电压范围、压差、输出电流及封装的散热能力,还有静态电流 、电源波纹抑制比(PSRR)、噪声与封装大小等等。PS7A30与TPS7A49 的主要特性与优势如下:

宽泛的输入电压范围。TPS7A30 为 -3.0V 至 -36V,TPS7A49 为 +3.0V 至 +36V。好处是可以把电压直接从高压降下来,简化了电路结构,提高了系统的稳定性。工业类应用来说,+/-15V是比较通用的低压,系统内的运算放大器、A/D、D/A需要洁净电源,TPS7A30和TPS7A49配合使用便可满足要求。

高精度。在全负载、全输入电压,常温条件下的标称精度为 1.5%。好处是可为 VCO、PLL 以及 ADC实现更高的精度。

低噪声/高PSRR。器件的输出噪声低至16 uVRMS。1 kHz 时的PSRR 为 72 dB;10 kHz 至700 kHz时的PSRR为 55 dB。好处是LDO器件起到了很好的滤波作用。王轶说,低噪声、高PSRR LDO一方面用来做稳压,另一方面用来滤波。在工业类、通信类应用里,一半左右的LDO的作用是滤波器

PS7A30与TPS7A49的典型应用电路如下所示。如欲了解更多,请参见附件中王轶先生的讲稿。

网友:
如欲了解更多,请参见附件中王轶先生的讲稿。

德州仪器(TI)电源业务拓展工程师王轶

网友:
LDO是“低压差线性稳压器”的简称,是不是LDO,与是否耐受高输入输出压差无关,而是仅看是否支持低输入输出压差,不支持的就不能叫LDO。LDO的面世是针对78/79系列而来的,78/79系列通常要求2.5V的最低输入输出压差,而LDO可以做到1V以内甚至0.1V的压差。支持高压差的LDO无疑会比常规LDO和78/79系列更具应用灵活性,但具体应用时仍要考虑功耗、效率特别是价格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