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HC05蓝牙模块问题

楼主:
我用的HC05蓝牙模块,进入AT指令模式后,查看ROLE、ADDR、PSWD、IAC等都正常,为啥AT+NAME?就不行呢,调试工具自动加上换行的啊、哪位大神能处理下这个问题

网友:
具体的话查看数据手册中的说明,可以去看看原子的蓝牙教程

网友:
我还没有开始搞呢,我也买了一块,你用的STM32还是51呢???

网友:
先给蓝牙取个名字,然后再查询一下蓝牙名字,一开始蓝牙可能没有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