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g2553的基本时钟问题

楼主(2016-04-03):
请教各位g2553的基本时钟问题
想问一下上电后的MCLK SMCLK ACLK的默认频率是多少呢? 论坛里的有个教程里面写的是g2231的 不知道一样不一样呢?
还有ACLK的时钟源要如何选择? 好像用户手册上面的寄存器里没有写选择位??

网友A:
MCLK默认是1MHz,ACLK的时钟源选择是可以通过寄存器进行选择的,涉及到好几个寄存器

网友A:
更详细的可以参考数据手册和用户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