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M3150的问题

楼主:
用WEBENCH做了一个降压电路,芯片用的是LM3150,现在的问题是SW引脚的输出波形不是很标准的脉冲波,有点搞不懂原因,有没有人遇到过这个问题,求助

LM3150的SW引脚输出波形

LM3150的SW引脚输出波形

网友:
这从何说起,,,
能说下电源指标么,用的什么样的电感型号,多大的输出电容?
贴的波形是在什么样的负载条件下测得的?

网友:
电源输入是12V,输出是3.3—5V可调,输出电流大于2A就可以,电感是我自己绕的,用电桥测了一下电感值大概是100UH,输入电容470UF,输出电容是1000UF,Ron电阻是120K,产生的频率是500K左右,现在LM3150的HG和LG这两个引脚产生的脉冲波是正常的,就是SW这个引脚不太好,我感觉是我PCB布线的噪声太大了,求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
100UH的电感太大,会容易饱和
应该测一下高端低端MOS驱动波形,包括FB点是否正常
最好再判断是否PCB的布线影响

网友:
BUCK电源的通病。

上管G极串的电阻再大一些就有改善

网友:
引用 网友A:
BUCK电源的通病。

上管G极串的电阻再大一些就有改善

很感谢您的回复,我的电路图是WEBENCH设计的,这个是电路图,G级没有接电阻,我昨天又调了一下,现在输出的波形噪声很大,下面是照片,三角波应该是纹波,但是为什么毛刺那么多,虽然我的PCB是覆铜板做的,但是噪声应该不至于这么大吧,对了,我的高侧MOS管用的是TI的CSD17307,低侧MOS管用的是TI的CSD16321,设置的工作频率大概是700KHz左右,电感值改成了150UH,因为我之前的电感会发出呲呲的响声,输出电容是2200UF并联一个220UF的电解电容,后来又加了几歌100NF的去耦电容,可还是不行,我还测了一下SW这个引脚的波形,下面有照片。求指点一下,大概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感激不尽!

输出波形

输出波形

SW没有放大的波形

SW没有放大的波形

SW放大后的波形

SW放大后的波形

网友:
之前我也做过。但是还是有问题,主要体现在SW的频率压根跟我设置的频率不对,有时候还不起振了。在网上说TI都不推荐这款做电源了,最后我也没搞了

网友A:
楼主位的波形,和六楼的波形是两码子事,分别是两完全不相干的问题。

楼主位的波形是由于上管导通的瞬间,分布参数引起的上冲、振荡。而六楼的波形,是反馈回路引起的附加振荡。这个附加振荡如果在音频范围,就会到声音,正象这里提到的一样: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87128-1-1.html

要解决六楼波形问题,可调整反馈回路参数。图中的CR、CAC两个电容是主要影响元件,与其它电阻、电容共同对反馈频响产生影响。可以调整它们。

          也可以将回路的频响调得很低,从低端开始慢慢调整。

网友:
测试一下高侧和低侧MOS的波形
MOS管导通有问题,后面输出就不对

可以在webench上进行仿真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位的波形,和六楼的波形是两码子事,分别是两完全不相干的问题。

楼主位的波形是由于上管导通的瞬间 ...

的确,调整了毛刺少了很多,现在我看SW波形已经是比较标准的方波了,但是SW的波形的上升沿还是会有尖峰,应该就是上冲,然后慢慢的平缓下来,我想问一下,这是因为我PCB布线的原因吗,还是MOS选择的原因,或者还有其他的原因?

网友A:
是的,与PCB布线有关,与MOS管特性有关。

让你加个电阻,你加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与PCB布线有关,与MOS管特性有关。

让你加个电阻,你加了没有?

是在栅极驱动前面加吗,大概值是多大

网友A:
这个要根据栅电容的大小选择电阻了。一般地在10欧以上,到百欧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根据栅电容的大小选择电阻了。一般地在10欧以上,到百欧左右。

好的,我试试,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