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se不能识别输出文件怎么解决 ,求大神

楼主:
打开文件时碰到这种情况能怎么解决!谢谢了!

网友:
说明不是protel格式。虽然都是sch或者pcb后缀,但可能是其他软件的。

网友:
打开了不能打开的文件,,,
不是99se的问题

网友:
说明您的文件格式,99没有办法识别。如果坚持要用99,建议从别的软件如ad,阿狗,pads转成99格式再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