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终端采集带modbus rtu协议的仪表数据

楼主:
本人现在在入手做zigbee的数据采集实验,现在我用zigbee的终端采集仪表的数据,按照modbus rtu协议读不出仪表的数据,我现在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希望有人给与指导
static void GenericApp_SendTheMessage( void )
{
  unsigned char uartbuf[128]=0;
  unsigned char tt[10];
  tt[0]=0x01;
  tt[1]=0x03;
  tt[2]=0x00;
  tt[3]=0x0C;
  tt[4]=0x00;
  tt[5]=0x02;
  HalUARTWrite(0,tt,6);
  MicroWait(1);
  HalUARTRead(0,uartbuf,6);//从串口读取数据到uartbuf中

  AF_DataRequest( &GenericApp_DstAddr, &GenericApp_epDesc,
                        GENERICAPP_CLUSTERID,
                       6,//发送的数据长度
                       uartbuf,//发送的数据内容,串口收到的的数据
                       &GenericApp_TransID,
                       AF_DISCV_ROUTE, AF_DEFAULT_RADIUS );
}
以上是我采集仪表数据的代码zigbee终端读带modbus-RTU协议的仪表数据zigbee终端读带modbus-RTU协议的仪表数据

网友A:
你把uartbuf[]的长度定义成6试试?
我之前做一个类似实验的时候就是因为长度不对应,导致无线网络经常断并且数据出现乱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uartbuf[]的长度定义成6试试?
我之前做一个类似实验的时候就是因为长度不对应,导致无线网络经常断并 ...

通过串口调试工具采集协调器的数据一直是 00 00 00 00 00 0A

网友:
首先你确定发送的命令对否,如果对的话,那你看下接受时间够吗?延时是不是短了?

网友:
没看出来你的modbus rtu啊

网友:
您好,我现在也在做ZigBee数据采集的东西,也遇到了类似于您的问题,您这个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