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大神指点,上位机与串口通信的问题,紧急求助

楼主:
1芯积分
      本人做了一个基于msp430单片机的甲烷与氧气浓度检测系统。当系统检测到氧气浓度和甲烷浓度后分别把检测到的数据发送到上位机上显示,请问上位机的串口通信如何设置?上位机如何区分这两种数据,如何同时展现波形???跪求大神指点。
     另外,跪求相关资料及上位机软件。

网友:
区分的话,就将数据中间添加一个特定的符号或数值,比附FF或者AA之类的

网友:
想要区分氧气浓度和甲烷浓度的数据,反正是单片机往上发的,这个就是你自己去定义协议了,估计你最怕的就是原本是告诉上位机那是数据,它却把这个数据认为了协议里的东西。那这样行不行,你在发送送数据前,先告诉上位机,“先发氧气浓度的数据,有多少个,再发甲烷浓度的数据,有多少个,然后一包数据发出去!”

网友:
这么厉害的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