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电感发出声音

楼主:
DC/DC 电感发出声音可听见,请问下原理解释?

网友:
电感质量问题
电感参数选择有误,过电感的电流太大等
或电路其他元件参数不合适比如MOS管电流小等

网友:
有声音,说明控制回路有自激。

你看一下波波形就知道了,正常时是规范的、频率一致的波形,当有声音时,就会有开关时间长的、开关时间短的波形,

网友A:
电感饱和,着重看你的芯片工作频率是否降低到了200K以下,导致原因可能是负载太重或者是供电电流不足~电感选型,最好选型额定电流是自己设计的3倍以上,可以基本保障质量影响功能

网友B:
要么电路参数不合理,要么电感绕组没压紧,要么前两者同时存在。

网友C:
其实是电路工作频率刚好(不幸)在电感的固有频率上,形成共振,就会有声音了。

网友D:
自激的原因有多少?

网友E:
我也遇到了,换了电感没有改善,DC-DC周围的电路都是按照推荐电路来的,带起负载就有声音。。。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自激的原因有多少?

只要有声音,肯定是自激!

完全可以用示波器看出来

网友G:
战空比 太小  正常的  专业的DC DC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电感质量问题
电感参数选择有误,过电感的电流太大等
或电路其他元件参数不合适比如MOS管电流小等

TDK.SUMIDA,TOKO,SUNLORD 都有试过,差不多,跟FAE 咨询到电感啸叫声产生的原因主要是绕线震动和磁芯收缩,也有其他因素,应该是没办法消除,参数方面都按照datasheet 要求来设计,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是电路工作频率刚好(不幸)在电感的固有频率上,形成共振,就会有声音了。

恩,有稍微了解下,有这方面原理性的解释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么电路参数不合理,要么电感绕组没压紧,要么前两者同时存在。

好的,我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战空比 太小  正常的  专业的DC DC

我用的是BD81A44EFV-ME2,ROHM 有兴趣的同行可以了解下,这款是TFT 背光驱动,PWM 支持频率为150HZ-15KHZ ,所以PWM调光时,这个频率范围在人耳可听范围内,怎么调频率都会用声音,1KHZ 以下声音会比较低沉,比较不容易听出,还有13KHZ 以上也不容易听出,检讨时发现14.4KHZ 最好,声音最小,所以采用14.4KHZ 。不进行调光的时候基本听不到啸叫声,因为这款IC 的开关频率设置为380KHZ.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只要有声音,肯定是自激!

完全可以用示波器看出来

这个要怎么看,有这方面原理解释书籍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遇到了,换了电感没有改善,DC-DC周围的电路都是按照推荐电路来的,带起负载就有声音。。。

检讨时发现负载电流减小时,声音会减小,目前推断应该是绕线的问题,可能还需要找到这方面的知识来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感饱和,着重看你的芯片工作频率是否降低到了200K以下,导致原因可能是负载太重或者是供电电流不足~电感 ...

是的,还是要多考虑余裕度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要怎么看,有这方面原理解释书籍等吗

你看这个帖子的六楼,他就看出了附加振荡的波形: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6&page=1#pid2000325

网友:
应该是线圈绕得太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