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联网用到自己的新家里第二步:灯的控制电路图

楼主:
今天把要改造的灯里面的控制电路图画出来了,发上来大家看看,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这是要改造的灯:
电路图在后面的附件,用的是STM32F103C8T6,通过PWM的方式,驱动的MOS管,用的ESP8266 wifi无线模块,来和无线路由器连接,没想好这个wifi模块这么设置,因为灯一旦装上去就不会弄下来了,要是出个什么问题了,不可能上去按个复位什么按键的,还没想好里面的策略怎么来做,大家有好的提议就回复下,我建了一个群QQ群号:249905144大家在一起多讨论沟通下,看有没有更简单、便宜的方法,资料什么的多多共享下,只有多多共享,我们DIY才更有乐趣。

网友A:
8266自带重启函数,客户端可以操作一下!
连接方式现在一找一大把!
建议预留接口,毕竟修的时候方便点!

网友:
默默的支持一下!~

网友:
默默的支持一下!~
===================================

网友B:
感觉楼主好有,创意,我以前就没有想到把自己家里改造成物联网

网友C:
IP地址怎么固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楼主好有,创意,我以前就没有想到把自己家里改造成物联网

折腾下,看最好效果怎么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IP地址怎么固定?

是的这也是一个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A:
8266自带重启函数,客户端可以操作一下!
连接方式现在一找一大把!
建议预留接口,毕竟修的时候方便点!

我下想的是在stm32的单片机上做下文章,默认启动后为AP模式,供手机去连接,然后设置要连接的家里的路由器,设置好后,stm32控制8266连上家里的路由,每次灯通电就主动连接设置的路由,要是在5分钟内还是联不上就默认出问题了,自己再设置成AP模式,供手机去连接后重新设置

网友:
很有创意 关注一下

网友E:
也许 直接点对点是最好的方式 模块作为AP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也许 直接点对点是最好的方式 模块作为AP

好多个灯,要是手机都直连,那太不方便了,所以我想都连接到路由上,然后往固定的IP和端口里面写数据

网友F:
我目前恰好在做这种东西。
其实可以利用一个画面,初始化时从网络里查询开关设备,列出来,然后指定某个,给它发送开关命令
每个设备都需要支持设定,包括起个名字或者编号,指定连接到哪个网络。就像前面说的,如果连不到网络,失败多少次之后就进入AP模式待命。
工作模式下,接收到查询命令(可以是广播的形式)就向查询方返回自己的名字和ip地址等信息。然后就等着开关命令到来了。

网友:
路由分个静态IP
实现远程升级,可以不断改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目前恰好在做这种东西。
其实可以利用一个画面,初始化时从网络里查询开关设备,列出来,然后指定某个, ...

我现在的想法和你的想法差不多,这两天在做PCB,做回来了就来调试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G:
路由分个静态IP
实现远程升级,可以不断改程序

静态IP在路由上不好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下想的是在stm32的单片机上做下文章,默认启动后为AP模式,供手机去连接,然后设置要连接的家里的路由 ...

太麻烦了,学学smartlink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