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U9250输出频率怎么调整?

楼主:
我用STM32F407模拟I2C读取MPU9250的加速度值,定时读取并发送,如果定时频率小于等于10Hz,那么三轴的输出就是正确的,如下图所示:

当定时频率超过10Hz时,三轴的数据就会出错,各种波动,波动范围特别大,十几位都有了,如下图:

有关采样频率和输出频率的寄存器,包括CONFIG,SMPLRT_DIV,ACCEL_CONFIG2都设置过了,可是结果都是一样的
有没有大神做过类似的工作啊?求帮忙,再调不出来就没法毕业了

网友:
在吗?我在弄这个,想请教你,能加你扣扣吗?

网友:
应该是你IIC的问题。是不是你IIC中的延时时间太长了,定时读取得优先级最高就可以了。。避免IIC时序被打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