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语言中 设计状态机。

楼主:
看书上的 一段式,两段式, 三段式。一段式能理解  当前输入控制了输出。可是二段式和三段式  总感觉但前输入并没有控制输出啊,输出只是和状态有关。求解答。

一段式描写部分

一段式描写部分

两段式描写

两段式描写

两段式定义的任务

两段式定义的任务

网友:
你这是同一个状态机的不同实现吗

网友:
状态机按照状态变化是否和输入条件有关可以分为两类,moore型状态机和mealy型状态机,moore型状态机仅和当前状态有关而与输入条件无关,mealy型状态机状态变化不仅与当前的状态有关,还取决于当前的输入条件。简单的状态机可以用一段式,两段式状态机是将时序逻辑和组合逻辑划分开,时序逻辑里进行当前状态和下一状态的切换,组合逻辑实现各个输入、输出以及状态判断

网友:
到目前接触的项目为止,发现,一段式即可。
个人认为:
FSM就一工具,越简单,写法越少,越好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