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N5148的SPI时钟信号

楼主:
小弟在使用JN5148的SPI功能,最近遇到个问题,在配置好SPI的功能后,
用示波器想观察时钟信号的波形,但是没有观察到波形,
请问各位前辈如何能观察到时钟信号的波形,谢谢前辈!

网友A:
如果用示波器都看不到波形,说明您的这个spi信号是有问题的哦。如果是自己编程的话,需要您去看看编程的问题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用示波器都看不到波形,说明您的这个spi信号是有问题的哦。如果是自己编程的话,需要您去看看编程的问 ...

前辈,程序就是自己编的,也知道硬件肯定没问题,就是找不出程序问题在哪,
请问前辈用过这个片子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前辈,程序就是自己编的,也知道硬件肯定没问题,就是找不出程序问题在哪,
请问前辈用过这个片子吗?

么有用过,我也是第一次听说,但是您的始终信号都示波器看不到,说明您的初始化这些的就有问题了呢,片选信号打开了吗?
如下的网址您参考下,多看看datasheet里面的说明,还有有些引脚有复用功能的哦。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ceqWkNAvPSVeAY7KQiu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么有用过,我也是第一次听说,但是您的始终信号都示波器看不到,说明您的初始化这些的就有问题了呢,片选 ...

谢谢前辈,我再仔细检查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