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学过画pcb板 现在需要画四层板

楼主:
请问论坛里有没有大牛推荐下比较适合菜鸟看的视频或者书籍。

网友A:
你需要的是什么样子的。PCB类软件教程?还是?看你具体需求啊。还有可以看看论坛上现在有的一些PCB方面的资料。比如说PCB版块的每周好资源(PCB)系列帖子:

还有:PCB教程类大整理(不断更新中)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9313&fromuid=536508
这个是比较全的,早的时候就开始整理的PCB教程汇总帖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的是什么样子的。PCB类软件教程?还是?看你具体需求啊。还有可以看看论坛上现在有的一些PCB方 ...

我现在用的ad10 不会画四层板 画地线那层的时候走线走不了 一走线就自动跳转到顶层去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用的ad10 不会画四层板 画地线那层的时候走线走不了 一走线就自动跳转到顶层去了

你截图出来我看看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截图出来我看看什么问题。

刚开始我先在地层打算走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截图出来我看看什么问题。

然后一走线就自动跳到顶层去了 画出来的线也在顶层

网友C:
你用的什么画图软件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用的什么画图软件呢

ad10

网友:
你这图看上去地层是负片形式阿。当然无法直接走信号线阿。你要设置成正片的形式才行

网友D:
你中间两层是添加的电气平面,不允许走线,改成添加普通的层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中间两层是添加的电气平面,不允许走线,改成添加普通的层就行了

那个请问则么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请问则么改啊

你直接删掉中间的层,重新添加,添加的时候选择layer属性的添加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