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以下两个运放如何从电压反馈等效为电流反馈呢

楼主:
初学不是很懂,不知道能不能等效

网友:
哪来的电路?
上面运放反馈接到同相输入端,下面运放反馈接到反相输入端,这叫什么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哪来的电路?
上面运放反馈接到同相输入端,下面运放反馈接到反相输入端,这叫什么事?

产生三角波和方波的电路。
不好意,没有把完整电路图拿放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产生三角波和方波的电路。
不好意,没有把完整电路图拿放出来。

这次看清楚了,是矩形波和三角波发生器。
那么首帖这两个运放,说不上什么“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