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ck后接大电解电容问题请教,请大家讨论

楼主:
@all  , 该电路能实现输出20A的电流。为什么?另还有以下问题不明白,请大家讨论
1、一般dc-dc输出大电流不是应该外接mos管来扩大电流吗?
2、 dc/dc输出电流都有限制,此芯片我看最大电流只有3A,为什么能输出几十A的电流呢?这样buck ic的最大电流限制不是不起作用了?
3、 电解电容放电是怎么样的? Q=CU=It,  那么如果时间足够短,是不是电流能很大?

网友A:
1、一般dc-dc输出大电流不是应该外接mos管来扩大电流吗?
确实可以这么说,但是这颗DCDC规格书上有写到OCP点是3.2A,正常的输出是2A,这个电流值可以做到DCDC内部,大电流的DCDC使用外接MOS来扩大电流主要是成本问题,内置的MOS成本高,另一方面也不利于散热,外接MOS可以很方便的配置散热器。

2、 dc/dc输出电流都有限制,此芯片我看最大电流只有3A,为什么能输出几十A的电流呢?这样buck ic的最大电流限制不是不起作用了?
没看到规格书上有写输出电流可以到几十A,另外楼主附上的电路图来看,仅电感一项,就说明输出不会太大。

3、 电解电容放电是怎么样的? Q=CU=It,  那么如果时间足够短,是不是电流能很大?
这个我上面有回复,理想情况下是的,但是如果时间足够短,也就说明这个电流值是瞬时电流。

另外关于电容放电的问题,如果MOS处于开通状态,电流直接油DCDC的VIN端流过MOS然后通过电感流向负载,如果MOS关断,这是电容左侧的回路是不同的,怎么放电过去?????

网友B:
20A的电流,最多指的是瞬间的电流,不可能是连续电流。

网友:
Buck电路可以输出比你的芯片最大允许输出电流更大的电流,大多少倍视输入直流电压和输出直流电压之比而定。
你那说明书中未说清楚“此芯片我看最大电流只有3A”的测试条件。
但对你所述芯片最大输出电流3A,输入电压24V,输出电压5V,那么不可能输出到20A。

网友C:
“电解电容放电是怎么样的? Q=CU=It,  那么如果时间足够短,是不是电流能很大?”
对单次放电,是这样的。

网友D:
这电路是瞬态输出大电流,为什么电容放电的流向是负载,而不是流向dc ic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电解电容放电是怎么样的? Q=CU=It,  那么如果时间足够短,是不是电流能很大?”
对单次放电,是这样的 ...

我认为理想情况下可以这么说,但是实际上电容都是有等效电阻和等效电感的,点解电容由于结构原因,等效电感比较明显,这会限制电容的放电速度

网友D:
引用 网友B:
20A的电流,最多指的是瞬间的电流,不可能是连续电流。

您说的对,不吃持续电流,是瞬态的。。目的使led闪一下;。前面也有小电容为什么不能放电呢? 3300uf电容放大电流不会损坏ic吗?(大电流的流向我搞不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您说的对,不吃持续电流,是瞬态的。。目的使led闪一下;。前面也有小电容为什么不能放电呢? 3300uf电容 ...

再大的电流也对IC没影响。因为在大电流放电时,用的是电容里所存电量。

但是,当电压降低到一定程度时,IC将输出最大电流。所以在电路设计时,BUCK部分要作限流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D:
您说的对,不吃持续电流,是瞬态的。。目的使led闪一下;。前面也有小电容为什么不能放电呢? 3300uf电容 ...

没看懂楼主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理想情况下可以这么说,但是实际上电容都是有等效电阻和等效电感的,点解电容由于结构原因,等效电 ...

当然是指理想情况。如果电容非理想,那么性能越接近理想电容,放电情况也越能够接近理想。
电解电容的特性,离理想电容相去甚远,故而放电过程也离理想情况相当远。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电路是瞬态输出大电流,为什么电容放电的流向是负载,而不是流向dc ic呢?

电容放电,是因为负载发生了变化(你的LED接通),负载没有发生变化时,该电容不会放电,更不会对芯片放电。
电容两端电压5V,你让它对24V电源放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1、一般dc-dc输出大电流不是应该外接mos管来扩大电流吗?
确实可以这么说,但是这颗DCDC规格书上有写到OCP ...

感谢回复。

网友:
负载电容太大,当突然甩载或猝发重载时,开关电源是可能会「休克」的。

网友:
稳压控制的是占空比,是频繁的开关动作,充电控制的只是机子的一次性投切,
通常,只是稳压器的负载才会并联电容,那么,占空比就受控于电容电压的涨落,沉重的脉冲性负荷会使负载电压的变化超出控制所需的范围,这或会使电路的开关动作暂时甚至永远停顿。

网友:
请问,C44 与 C45 跟那些 LED 如何连接?
如果直连,是闪不了的,若有开关(单片机控制),那 LED 是咋灭的,是被开关掐灭的,还是电容吐尽了储能而熄灭的?

网友:
你那电路的供电是24V,对不,负载是否只有 R36和R38 而没其他?
如果是的话,当负载电压回升到5V时,若buck动作仍不停止,那两个电阻也许不足以把过剩的充电疏导掉,C44与C45 的电压恐会继续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