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tal Error[Pe1696]: cannot open source file 求大神指导

楼主:
Fatal Error[Pe1696]: cannot open source file  C:\Users\homepc\Desktop\基于ZStack的无线数据(温湿度)传输实验\Projects\zstack\Samples\SampleApp\Source\SampleApp.c 68   这个问题如何解决,求大神指教,我刚刚开始学习这个软件
最好可以有个截图~~~

网友:
你这个文件是不是文件路径被改变了呢?还有工程最好不要放在中文路径下面

网友A:
看您的样子应该使用的是人家的历程了,如果您改变了这个工程的路径(就是说有可能您复制到了桌面这样子,)您需要检查下这些文件是否都包含在这个路径下了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您的样子应该使用的是人家的历程了,如果您改变了这个工程的路径(就是说有可能您复制到了桌面这样子,) ...

是的  我用了别人的历程 然后把自己写的驱动加上去,我是直接把驱动放到别人历程里面的那个文件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的  我用了别人的历程 然后把自己写的驱动加上去,我是直接把驱动放到别人历程里面的那个文件夹

您要看你的驱动是否添加到工程里面了,然后尽量不要有中文路径。还有像keil一样是否要添加头文件路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要看你的驱动是否添加到工程里面了,然后尽量不要有中文路径。还有像keil一样是否要添加头文件路径哦。

改成没有中文还是没有解决  我自己重新做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