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BD 不读取车速 转速信息~

楼主:
1芯积分
车是科帕奇2.4   HUD华阳H1 汽车发动后 OBD读取不到转速车速~要把OBD接口拔下在插上 H1再按开机才能显示
这是为毛 求解~

网友:
HUD华阳H1,就是个显示器吧。它和原车总线有连接吗。应该不影响OBD的数据啊。H1不开机,就怎么得不到速度吗。

网友:
科帕奇没碰过,OBD失灵和读不到车速遇到过。
供楼主参考:
1.OBD接口转接头物理咬合不好
2.发车速的ECU发了,转发的ECU没转好

网友:
有可能是cranking把OBD电源拉低导致H1异常,看看H1工作电压范围是多少,在自己实际测试一下h1工作电压范围是多少

网友:
华阳,我的天啊!!我的老东家!!!

网友:
机器复位时间不够,或是上电时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