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差分电路的采样

楼主:
小弟最近在做 一个关于电能测量这一块的东西, 在电压和电流信号采集的时候别人建议使用差分电路 为什么 不能够直接进行分压 采样嘛??后来去网上查了说是:抑制共模干扰。。。。想问问 大家 除了这个 还有什么其他什么原因不??

网友:
能说一下你的具体需求吗
你想测量的电压和电流有多大
要求多高的精度

网友A:
共模干扰,是因为测量点的参考点,与测量点传输到处理点的参考点存在电阻时,这两个点的电位差引起的干扰。

共模干扰多见于长距离的设备中,或强信号与弱信号的差别大的设备中,楼主应该分清情况具体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说一下你的具体需求吗
你想测量的电压和电流有多大
要求多高的精度

就是对三相电进行测量 220V 三相 电流级别为5A 精度0.5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共模干扰,是因为测量点的参考点,与测量点传输到处理点的参考点存在电阻时,这两个点的电位差引起的干扰。 ...

谢谢您  但是我还是不能够很好的理解 你能帮我详细介绍一下嘛??或者给我分享一下这方面的资料,感激不尽

网友A:
对信号直接进行ADC处理也是可以的,这主要看具体情况。使用放大器,或使用差分放大器,只是其中的一个选择而已。

关于差分放大器给你个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信号直接进行ADC处理也是可以的,这主要看具体情况。使用放大器,或使用差分放大器,只是其中的一个选择 ...

谢谢 您 的资料 我会好好的去理解的 万分感谢

网友:
一般三相电压,都是对中性点或者直接测量线电压(A与B,B与C,C与A的电位差),总而言之都是差分线。。。。

而且需要隔离变换的模块的。你的测量电路不能直接接到主电路上的。

网友:
因为他对理论上的电压参考零点大地的波形非常不规则,是一个有着三次谐波六次谐波的一个不规则周期波。不信你可以在隔离变压了之后试试直接分压对地测量波形,你如果需要详细了解,我有相关的波形给你看。

网友:
楼主,我们有成熟的高精度数据采集解决方案,接受定制化需求,精度稳定性可以样品实测,有兴趣可以聊聊,QQ:20494364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