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高手们画PCB是自动布线还是手动布线

楼主:
目前画PCB还在入门阶段,最厚的也就四层板,但是一直都是手工布线,稍微复杂点的板子用的时间就比较长,老大经常问的一句就是“怎么还没画完?”,哈哈哈哈!
所以想问下老工程师们,你们画板采用自动布线还是手动呢?还是说自动手动相互掺杂?谢谢!!

网友A:
这话问的,回答吧,都被“老工程师”了
不回答的,就是年轻的工程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话问的,回答吧,都被“老工程师”了
不回答的,就是年轻的工程师

哎呀 你就无视“被老”还是“被年轻”的问题呗,说下布线

网友C:
是啊,二楼的这个问题说得很尖锐,也说到点子上了。

自动布线,机器毕竟没有那么聪明,或者,自动布线的条件设置并非能完全做到。所以,自动布线出来的结果总是不理想,

最好的办法还是以手工布线为主,如果能使用自动布线了,省点力气也是必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哎呀 你就无视“被老”还是“被年轻”的问题呗,说下布线

手工布线是最好的。
自动布线最后也是要一个个修的,只不过,修改的时候心里压力小,知道都能布通
而手工布线,总有那种感觉,越到最后越难走线且有局部大面积返修的可能

从时效上手工布线经常采用。
不知道楼下其他的网友如何说,,慢慢听

网友D:
本人现有PCB,后有原理图。。。。

网友:
。。。当然是手动。。。

网友:
还是手动的好

网友:
一般不复杂的我就自动布线,复杂的我会先自动布线,观察其大致走线后回撤再进行手动布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啊,二楼的这个问题说得很尖锐,也说到点子上了。

自动布线,机器毕竟没有那么聪明,或者,自动布线的 ...

以后也试试,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本人现有PCB,后有原理图。。。。

如果距离与你很远的移动,你可以倒着走,因为一两步倒着走也不会不太方便。有时省略个转身时间会更快的。

但是,往下说的你知道的。

网友:
自动布线,记得刚学画图软件时候试过。虽然能保证连接。但是,毕竟不够智能。功率信号,干扰等很多因素恐怕不能很好把握。手动虽然慢。但踏实。

网友:
嗯嗯 向各位学习下

网友:
以后还是手动布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