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有声音 ----------- 你从哪里着手解决?

楼主:
         发现在本论坛常有询问开关电源  ---- 包括AD-DC 及DC-DC调试中发出声音的帖子,回复者有各种观点,我也曾多次遇到过发出声音的开关电源,但都没有记录保存当时的波形,今天有幸看到网友发来的有声音的波形,

现总结一下引起这种情况的原因:

       1、反馈回路自激。------  这个是主要原因。

       反馈回路,指的是整个封闭的控制环及开关、传输器件,它不仅包括反馈取样部分、反馈放大部分及反馈控制部分,也包括开关器件、储能电感或变压器,在这个环路中,它的频率特性应该是平坦的,
      然而,由于其相移特性往往不会理想,而发生自激振荡,这时的频率特性应该是 这样的:

   正常时,也是就我们期望象图中的黑线所示的特性。实际上总会遇到象图中红线所示的那样,在音频范围出现自激,这样就象上图中的波形,既有开关电源设置频率处的频率成份,又有附加的音频频率成份,这样,就有音所闻了。

     实际上,回路自激时,也有可能听不到声音,如果这个自激是在很低的频率或跑出了20KHZ之上,也就听不到了,然而,这种电源也是不正常的。

  测量开关电源的输出纹波大时,就应该怀疑是不是自激了------ 不要以为只有听到声音后才怀疑它自激,

               ------------------       解决附加振荡的办法当然是调整回路特性,以达到平坦的效果,-- 这句话说起来很容易,做起来很难,
难的是开关电源对于小信号的等效参数,它的状态发生变化,其等效参数也会变化的。再者,有些参数也只是 “ 等效 ” 而没有真实的元件、或者是分布参数。所以开关电源的回路,不仅要等效计算,得出补偿元件的参数,也要实际调试,根据实验结果确定补偿形式及元件参数。

    2、电感(或变压器)结构不坚固 -----------这是个很次要的问题

          电感松动,虽然它属于机械参数,但也可以等效到电路里,有相应的电器参数,与电路一起形成振荡。
          关于这个问题,想必大家都知道怎么处理吧?

    3、PCB布局 -------------------- 这是我凭空想象出来的。

        PCB布局也会影响的。虽然实测困难,但实际情况存在。

以上纯属个人观点,欢迎大伙一起讨论。

网友A:
象上图中,一般是反馈回路的放大倍数过大,当输出电压升高了一点点,而反馈回路就认为电压太高了,赶忙降低吧,降低后再看看输出电压怎么还是这么高呢? ------ 储能元件在作怪,赶忙再调吧,这样,直至调到尽头。 反之亦然。

网友:
感觉电源中电感有声音,负载电流变化引起电感内部材质产生震动的的原因比较多。

网友:
好帖!

开关电源的反馈,尤其是在负载不定情况下,非常难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象上图中,一般是反馈回路的放大倍数过大,当输出电压升高了一点点,而反馈回路就认为电压太高了,赶忙降 ...

反馈电路的倍率有关
但与工作频率有很大关系,如开关管工作于高频开关状态,输出的纹波和噪声电压较大

网友:
解决办法是什么呢?笔记本主板吱吱乱叫,很吵啊

网友:
在自己做板子时也碰过,当蜂鸣器太靠近电感时也会叫。

网友:
AC-DC变压器嘯叫,一般是变压器参数设计不合理,当然,如果变压器没浸油处理也会叫,DC-DC电感带载会吱吱声,一般都是补偿电路没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