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模块能不能这样用

楼主:
线路板需要5V 3.3V 12V供电,电源输入是AC220V。想用一个开关电源模块,两路输出,1路12V用于给线路板上的GPRS DTU供电 另一路5V输出用于给线路板上的控制器供电。控制器的电流大约几十个mA,GPRS启动电流不小于1A。能不能直接用5V和12V双路输出的开关电源模块。

网友:
要看电路上对异种电源间 ①.有没有绝缘要求,②.有没有严格的上下电顺序要求,以及 ③.电源模块能否满足这些要求。

网友A:
想来你的电路板上5V和12V是共地的。
如果是,且你的电路板对5V和12V上电下电时序没有很特殊的要求,就可以用。

网友B:
这不是大材小用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想来你的电路板上5V和12V是共地的。
如果是,且你的电路板对5V和12V上电下电时序没有很特殊的要求,就可以 ...

但是我找了几个这样的电源模块 参数里写的是输出电流:0.5A--4A。我问厂家 说是低于0.5A就不能用 搞不懂是为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大材小用了吗?

能推荐一种方案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推荐一种方案吗

你的5V这一路,电流据你说需要几十mA,那么用线性稳压器例如7805从12V取得5V,发热不算太多,这可以算一种方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但是我找了几个这样的电源模块 参数里写的是输出电流:0.5A--4A。我问厂家 说是低于0.5A就不能用 搞不懂 ...

设计制作得正确的电源模块,即使输出开路(输出电流为零),仍能保证输出电压稳定。
不知道你所说的“低于0.5A就不能用”是哪家的产品。

网友D:
GPRS DTU的供电需要电压要稳定,5V的控制器的电流大约几十个mA,启动才1A,整个供电的功率不算大
开关电源模块是可以,有点不般配,如果是量产的产品,不建议这样搞
不如用一个12V或稍高的适配器,后面搞几个线性的比如7805,1117电路也不复杂

网友E:
最小电流非0指的是不能空载,挂个电阻或灯耗掉些就行了。不过0.5A也忒大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计制作得正确的电源模块,即使输出开路(输出电流为零),仍能保证输出电压稳定。
不知道你所说的“低于 ...

明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最小电流非0指的是不能空载,挂个电阻或灯耗掉些就行了。不过0.5A也忒大了点。

这是明纬的一款电源模块的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计制作得正确的电源模块,即使输出开路(输出电流为零),仍能保证输出电压稳定。
不知道你所说的“低于 ...

这是明纬的一款电源模块的参数。不知道为什么对电流的最小值还有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D:
GPRS DTU的供电需要电压要稳定,5V的控制器的电流大约几十个mA,启动才1A,整个供电的功率不算大
开关电源 ...

好的 这个比较简单也比较合理一点 用个12V 1.5A的电源适配器,用LDO转出5V和3.3V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是明纬的一款电源模块的参数。不知道为什么对电流的最小值还有要求

输出电流小于指定的最小值,表列的各项指标有可能达不到。
你列出的四种型号,最右面那种24V输出的,就允许输出电流为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输出电流小于指定的最小值,表列的各项指标有可能达不到。
你列出的四种型号,最右面那种24V输出的,就 ...

嗯 明白了 我选用12V 1.5A的电源适配器 不用开关电源模块了

网友:
共地就好了。最好自己用一个12V的然降压下来。7805  1117啊。很多这样的IC啊。你功率又不大。大的话可以用DCDC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