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超声波驱动电路

楼主:
大家好:
       下图是超声波驱动电路,图中矩形框中的电路有什么作用呢?我看不明白,还请大家指点。
        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看不出红色矩形框内电路有什么作用。
电路中D2D3D4D5C2等元件联接似乎有错误。
请仔细检查之后再提问。

网友B:
此电路估计是想降低余振,但作用有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此电路估计是想降低余振,但作用有限。

我测试过,该部分电路确实对信号没有什么明显的作用,对盲区也没什么影响。
具体的作用还得多做测试,看能否发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不出红色矩形框内电路有什么作用。
电路中D2D3D4D5C2等元件联接似乎有错误。
请仔细检查之后再提问。

这些元件我核对PCB,连接没有问题

网友:
Sout后面的电路可否放出?
我也认为些部分电路是减小余振的,同步观察100US电平的位置就知道它的作用范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