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野指针

楼主:
野指针指的是指向“垃圾”内存的指针,不是NULL指针。出现“野指针”主要有以下原因:
(1)指针变量没有被初始化。指针变量和其它的变量一样,若没有初始化,值是不确定的。也就是说,没有初始化的指针,指向的是垃圾内存,非常危险。
(2)示例程序如下:
#include

int main()
{
       int*p;

       printf("%d\n",*p);

       *p=10;
       printf("%d\n",*p);

       return0;
}
(2)指针pfree之后,没有置为NULLfree函数是把指针所指向的内存释放掉,使内存成为了自由内存。但是,该函数并没有把指针本身的内容清除。指针仍指向已经释放的动态内存,这是很危险的。
程序员稍有疏忽,会误以为是个合法的指针。就有可能再通过指针去访问动态内存。实际上,这时的内存已经是垃圾内存了。
关于野指针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这是很难估计的。若内存仍然是空闲的,可能程序暂时正常运行;若内存被再次分配,又通过野指针对内存进行了写操作,则原有的合法数据,会被覆盖,这时,野指针造成的影响将是无法估计的。
示例程序如下: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t main()
{
       intn=5,*p,i;

       if((p=(int *)malloc(n *sizeof(int)))==NULL)
       {
              printf("mallocerror\n");
              return0;
       }
       memset(p,0,n*sizeof(int));
       for(i=0;i
       {
              p=i+1;
              printf("%d",p);
       }
       printf("\n")
       printf("p=%p*p=%d\n",p,*p);
       free(p);
       printf("afterfree:p=%p *p=%d\n",p,*p);
       *p=100;
       printf("p=%p*p=%d\n",p,*p);
       return0;
}
该程序中,故意在执行了“freep)”之后,通过野指针p对动态内训进行了读写,程序正常执行,也在预料之中。前面已经分析过,内存释放后,若继续访问甚至修改,后果是不可预料的。
(3)指针操作超越了变量的作用范围。指针操作时,由于逻辑上的错误,导致指针访问了非法内存,这种情况让人防不胜防,只能依靠程序员好的编程风格,以及扎实的基本功。
(4)不要返回指向栈内存的指针。在主调函数中,往往会通过返回飞指针,继续访问指向的内存。因此,指针函数不能返回栈内存的起始地址,因为栈内存在函数结束时会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