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编程序问题

楼主:
我在STM32的 C程序中插入汇编程序老是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比如Bad register name symbol, expected Integer register。不知是何缘故。。。。。。

网友:
有添加相应的头文件吗?

网友:
你说的“老是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我看到这里理解是你的问题并不是一定出现,有时候出现有时候不出现,另外一点就是出现了很多问题,而你只描述了一小块问题。

keil的汇编有些指令是不支持的,比如对寄存器进行ldr,这个就是不支持的,这种时候直接使用c语言的赋值即可。所以我更倾向的是你在函数内部
  1. __asm{

}

函数定义还是按照c的格式

网友:
"莫名其妙"有种可能是引用了写得很差的的第三方头文件.
你写得再好,也受不了人家来个#define R0 ...
反正我被坑过,也是怪我懒!

网友:
编译器也有一些是做的不到位的,尽量还是用C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