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12864如何控制单个字符数字的加减?

楼主:
1芯积分
这是我dspic33f芯片显示在12864上的,现在我想通过按键对第一行的值进行设置,也就是通过加和减按键对一个四位数一位一位的加和减,但是单个数字是一个字符,光标闪烁的的地址写进去后是两个字符,不知道怎么进行加减了!求指教!下面是我的显示程序:
#include"p33FJ128MC804.h"

_FBS(BWRP_WRPROTECT_OFF & BSS_NO_FLASH & RBS_NO_RAM);                //f80000
_FSS(SWRP_WRPROTECT_OFF & SSS_NO_FLASH & RSS_NO_RAM);                //f80002
_FGS(GCP_OFF & GWRP_OFF & GSS_OFF);                                                        //f80004
_FOSCSEL(FNOSC_PRIPLL & IESO_ON);                                                        //f80006
_FOSC(POSCMD_XT& OSCIOFNC_OFF & IOL1WAY_OFF & FCKSM_CSECMD);                //f80008
_FWDT(WDTPOST_PS32768 & WDTPRE_PR128 & WINDIS_OFF & FWDTEN_OFF);        //f8000a
_FPOR(FPWRT_PWR128 & ALTI2C_OFF & LPOL_OFF & HPOL_OFF & PWMPIN_ON);        //f8000c
_FICD( ICS_PGD3 & JTAGEN_OFF);        //f8000e

#define          E         PORTBbits.RB13
#define          RW         PORTAbits.RA10
#define          RS         PORTAbits.RA7
#define          RST         PORTBbits.RB8

#define          Key_enter         PORTAbits.RA0
#define          Key_mode           PORTAbits.RA1
#define          Key_down          PORTBbits.RB0
#define          Key_up                  PORTBbits.RB1
#define          Key_blank          PORTBbits.RB15

#define D0   PORTBbits.RB12
#define D1   PORTBbits.RB11
#define D2   PORTBbits.RB10
#define D3   PORTCbits.RC9
#define D4   PORTCbits.RC8
#define D5   PORTCbits.RC7
#define D6   PORTCbits.RC6
#define D7   PORTBbits.RB9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anshu1[]=("设定转速:    rpm");
uchar canshu2[]=("当前转速:    rpm");
uchar canshu3[]=("设置功率:    KW");
uchar canshu4[]=("母线电压:    V");

void System_Colck(void);
void configio(void);
void lcd_init(void);
void chk_busy();
void write_cmd(unsigned char c);
void write_data(unsigned char c);
void display1(void);
void delay_ms (uint t);
void delay_us (uint t);
void yidong(void);

void LED_DAT (uchar d)
{
        D0=d&0x01;
        D1=(d&0x02)>>1;
        D2=(d&0x04)>>2;
        D3=(d&0x08)>>3;
        D4=(d&0x10)>>4;
        D5=(d&0x20)>>5;
        D6=(d&0x40)>>6;
        D7=(d&0x80)>>7;

}
void System_Colck(void)
{
    //Fosc = 80MHz 40MIPS
    CLKDIVbits.PLLPRE = 0;//N1 = 2  7.3728MHz/2= 3.6864MHz
    PLLFBDbits.PLLDIV = 38;//M = 40  3.6864*43 = 158.5152MHz
    CLKDIVbits.PLLPOST = 0;//N2 = 2 158.5152/2 = 79.2576MHz
}

void configio(void)
{
         TRISA= 0x0003;//RA0,RA1为输入,其余为输出
     TRISB= 0x8003;//RB0,RB1,RB15为输入,其余为输出
     TRISC= 0x0001;//RC0为输入,其余为输出

         TRISBbits.TRISB8 = 0;//RB8
         TRISBbits.TRISB9 = 0;//RB9
         TRISBbits.TRISB10 = 0;//RB10
         TRISBbits.TRISB11 = 0;//RB11
         TRISBbits.TRISB12 = 0;//RB12
         TRISBbits.TRISB13 = 0;//RA13

         TRISCbits.TRISC6 = 0;//RC6
         TRISCbits.TRISC7 = 0;//RC7
         TRISCbits.TRISC8 = 0;//RC8
         TRISCbits.TRISC9 = 0;//RC9
     AD1PCFGL=0x0f;

}

/*------------------------------------------------
                   12864LCD初始化
------------------------------------------------*/
void lcd_init(void)
{
        RST=0;        //复位
        delay_ms(850);//延迟71ms,大于40ms的延时程序
        RST=1;         //复位置高
        delay_ms(120);//延迟10ms

        write_cmd(0x34); //选择基本指令集
        delay_us(2500);  //延迟166us
        write_cmd(0x34); //选择8位数据
        delay_us(1000);  //延迟66us
    write_cmd(0x30);
    delay_us(1000);  //延时寤惰繜66us
        write_cmd(0x0c);  //开显示,有游标,游标位置允许反白
        delay_us(2500);   //延迟166us
        write_cmd(0x01);  //清除显示,并设定地址指针为00H
        delay_ms(250);    //延迟20ms
        write_cmd(0x06);  //指定在数据的读取与写入时,设定游标从右向左加1移动
        delay_us(3000);   //延迟200us

}

void chk_busy()        //查忙
{
                TRISB = 0x9e03;                        //RB9,10,11,12设置为输入
        TRISC = 0x3c01;           //RC6,7,8,9  设置为输入
            E = 0;                                        //使能无效
            RS = 0;                                        //指令方式
            RW = 1;                                        //读操作
                delay_us(800);          //延迟50us
           while(D7)
     {
        delay_us(800);        //延时500us
        E=1;
        delay_us(800);        //延时500us
        E=0;
      }
        E=0;
                TRISB = 0x8003;                        //RB9,10,11,12还原为输出
        TRISC = 0x0001;           //RC6,7,8,9  还原为输出

}

/*------------------------------------------------
                   写指令
------------------------------------------------*/
void write_cmd(unsigned char c)
{
    chk_busy();
        RS=0;
        RW=0;
        delay_us(800);//延时50us
        E=1;
        delay_us(800);//延时50us
        LED_DAT (c);
        delay_us(8000);//延时500us
        E=0;
        delay_us(1500);//延时100us

}

/*------------------------------------------------
                    写数据
------------------------------------------------*/
void write_data(unsigned char c)
{
    chk_busy();
        RS=1;
        RW=0;
        delay_us(800);//延迟50us
        E=1;
        delay_us(800);//延迟50us
        LED_DAT (c);
        delay_us(8000);//延迟500us
        E=0;
        delay_us(1500);//延迟100us

}

void delay_ms (unsigned int t)
{
    unsigned int i;
    for(;t>0;t--)
        for(i=0;i<1000;i++);
    return;
}
void delay_us (unsigned int t)
{

        while(--t);
    return;
}

void yidong(void)
{
  uchar Key_num;
    if(!Key_mode)
     {
               delay_ms(15);
               if(Key_mode==0)
               {   while(!Key_mode);
                       Key_num++;
               switch(Key_num)
               {
               case 0:write_cmd(0x84);break;
               case 1:write_cmd(0x85);break;
               case 2:write_cmd(0x86);break;
               case 3:write_cmd(0x8C);break;
               case 4:write_cmd(0x8D);break;
               case 5:write_cmd(0x8E);break;
               case 6:Key_num=0;write_cmd(0x84);break;
               default:break;
                }
            }
        }
}

void display1(void)
{
   uchar i;
   write_cmd(0x80);
  for(i=0;i<16;i++)
    {
       write_data(canshu1);
       delay_ms(100);//寤惰繜8ms
    };
  write_cmd(0x90);
  for(i=0;i<16;i++)
    {
       write_data(canshu2);
       delay_ms(100);//寤惰繜8ms
    }
write_cmd(0x88);
  for(i=0;i<15;i++)
    {
       write_data(canshu3);
       delay_ms(100);//寤惰繜8ms
    }
write_cmd(0x98);
  for(i=0;i<14;i++)
    {
       write_data(canshu4);
       delay_ms(100);//寤惰繜8ms
    }
   write_cmd(0x80+4 );
   write_cmd(0x0D);
}

void main ()
{
        System_Colck();
        configio();
        lcd_init();
        delay_ms (100);//延迟8ms

        display();
        write_cmd(0x80+4 );
   write_cmd(0x0D);//ڢҪʁ˸ì
        Key_down=1;
    while(1)
      {
          yidong();
       }

}

网友A:
这个屏显示好像是是16x16的点显示,汉字就是16x16,算一个字符,英文、数字、符号都是16x8,算半个字符,你要实现一个数字的加减,必须要整够一个字符,就是16x16个点,比如两个非汉字符号同时显示,具体看下屏的手册吧,很久没用了,记不清楚了!

网友:
没错是两个半角字符,光标闪烁是无解了,只能闪烁一个全角,解决有两个办法
1,显示用半角,闪烁不用光标,自己做图形模式的程序和闪烁程序
2,显示用全角也行,就是占位置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屏显示好像是是16x16的点显示,汉字就是16x16,算一个字符,英文、数字、符号都是16x8,算半个字符,你 ...

uchar canshu1[]=("设定转速:    rpm");
明显用的字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