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可否使用PWM脉冲信号源来做AC Sweep吗

楼主(2016-04-06):
Pspice可否使用PWM脉冲信号源来做AC Sweep吗
如题 Cadence Pspice中souerce库中的Vpulse不可以进行AC SWEEP分析,我只在里面找到了用于AC的SIN信号源,请问可以用来AC分析的PWM源有吗
主要是看BUCK电路的幅频特性
信号源

网友A:
来自手机
pulse估计悬,ac分析的前提是有工作点,但是pulsed的初始时刻可能不是你想要的工作点(如果是应该也可以,只要AC仿真指明AC源在哪就行)

网友B:
同意2楼的说法
不过用软件仿真,又不是做实际实验,仿真一下就在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