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音频放大电路有噪声,请大家帮我看看是不是原理图有问题

楼主:
我的电路图如图所示,从MIC采集信号,运放放大。现在放大后的声音有噪声,请问我的原理图是否需要改进?请大家给出意见,谢谢

网友:
“放大后的声音有噪声”
即使不能用示波器看波形,至少用语言描述你的放大器噪声,才好分析噪声来源,下一步该查什么地方,或者如何改进。
噪声未必是这一部分电路所产生,有可能是自环境引入,也有可能是这一部分电路之后的电路所产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放大后的声音有噪声”
即使不能用示波器看波形,至少用语言描述你的放大器噪声,才好分析噪声来源,下一 ...

不好意思,我描述的不清楚,噪声是吱吱的电流声,和有的劣质耳机听音乐时出现的声音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我描述的不清楚,噪声是吱吱的电流声,和有的劣质耳机听音乐时出现的声音一样

“吱吱的电流声,和有的劣质耳机听音乐时出现的声音一样”
这种声音出现时,你的MIC是否接收到声音?要知道“劣质耳机”在没有信号输入时,绝对不会自行发声。如你所说,“劣质耳机听音乐时”才会听到噪声。

网友C:
所谓噪声,一般指白噪声,即放大器自身的元器件产生的,对于一般的音频放大,现在的器件完全可以使噪声降低到听不到的程度,或可以忽略的程度。

实际上,楼主是描述不准确,应该说是干扰,而不是噪声。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我描述的不清楚,噪声是吱吱的电流声,和有的劣质耳机听音乐时出现的声音一样

“电流声”一般被形容为“嗡嗡声”,也叫50Hz交流声,楼主需要确认。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所谓噪声,一般指白噪声,即放大器自身的元器件产生的,对于一般的音频放大,现在的器件完全可以使噪声降低 ...

昨天换了一块运放,效果好多了,但还是可以听到。我布局布线是模拟地和数字地没有严格区分开,会不会是这个影响?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电流声”一般被形容为“嗡嗡声”,也叫50Hz交流声,楼主需要确认。

昨天看了频谱,从0HZ到很大频率上都有,但是2000HXZ以内较为明显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吱吱的电流声,和有的劣质耳机听音乐时出现的声音一样”
这种声音出现时,你的MIC是否接收到声音?要 ...

当不给MIC输入时,声音几乎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不给MIC输入时,声音几乎没有

你这个现像比较少见。
通常,劣质耳机(或扬声器)听音乐时出现破擦声,是因为振动膜破裂,或者音圈与磁极发生摩擦。此时若不给耳机或者扬声器输入音频电流,因为振动膜或者音圈不振动,破擦声当然不会发生。
MIC有同样的问题,振动膜破裂或者有摩擦,也会产生不规则的振动。但外界没有声音送到MIC时MIC绝不会自行产生不规则的振动。
现在是“几乎没有”而不是“没有”,那就很难说问题在哪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现像比较少见。
通常,劣质耳机(或扬声器)听音乐时出现破擦声,是因为振动膜破裂,或者音圈与磁极 ...

我的意思是我的MIC信号线附近铺了数字地,会不会是数字地对MIC信号所造成的干扰

网友:
我觉得应该不是地的问题,如果是地的问题,mic没有输入杂音还是会存在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昨天看了频谱,从0HZ到很大频率上都有,但是2000HXZ以内较为明显

那说明不是电流声,而是白噪声,描述应为“沙沙声”,说明是电路底噪,跟增益过大、电源干扰(通常为开关电源),电路设计不合理等等有关。不过还是要先确认噪声类型。楼主的电路画的很不规范,改成标准运放画法就容易看了。高增益放大器要注意电源纹波和PCB的布局走线。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那说明不是电流声,而是白噪声,描述应为“沙沙声”,说明是电路底噪,跟增益过大、电源干扰(通常为开关 ...

你好,能加QQ交流一下PCB布局布线吗?我的QQ是773739561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能加QQ交流一下PCB布局布线吗?我的QQ是773739561

有问题,在论坛提出就好,论坛可以让更多的人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