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谈Allegro Pcb Design 小技巧(下)

楼主:
作者:石磊

上一章节谈的是placement功能的巧用,今天来谈另外2个,废话不多说,直接进入主题
关于相对位移ix的使用
ix是allegro的相对位移指令,我们在进行平移或者相对位置移动时经常使用到,比如我们会在allegro的命令栏里按照下面格式输入:
ix 200
iy 200
ix 200 200
ix 200 iy 200

那么你是否知道其实ix也支持下面格式那就是:
ix Dx = 200 Dy = 200

关于这个格式,我发现并不是所有人都知道,那么为什么我们输入指令还愿意多写一些呢,那是因为“Dx = 200 Dy = 200” 这个数据信息是可以直接在使用measure指令测量2个器件的距离之后copy出来的!这个时候就省了很多事,关键是避免手动键盘输入数据出错(想想带2位小数点的数据多么容易输错吧)。

而且最棒的是copy之后,我们可以很轻松的手工去添加一个负号,就可以朝任何方向进行相对距离平移了。要知道,有时候因为结构需要,或者板子的整体美观,我们会进行大量的精确定位工作。

网友:
关于定位时fillet功能的使用
根据dxf结构进行定位,一般我们都需要获取坐标信息,对于16.X也可以自动抓取比如线段的中点或者圆弧的圆心等,总体来说比15.X方便了很多,可是有时候dxf结构图,客户给的是正方形的示意,那如何更快速的获取正方形的中心点坐标并进行定位呢?

有人可能会说很简单,不是吗?有4条边的xy 坐标 求出中心点坐标不很容易?是的,很容易的就可以计算出来。不过如果大家使用fillet功能,简单的测量出边长,计算出半边长度,然后倒四分之一弧,直接copy其坐标或者自动抓取这这个圆弧的圆心,就可以更快一点的定位。要不要试试看?

上面所说的三个小技巧与高速设计理念并没有特别大的关系,只是在我们进行高速设计时,提高一下我们的工作效率,节省一些时间。现在电子产品的研发交期越来越短,“原理图只改一根信号,pcb可能要改一天”的这种情况,作为一名pcb设计工程师来说司空见惯。如果能节省一点点时间,并汇聚成多,也是挺不错的。江湖人士说“天下武功,唯快不破”,那咱pcb设计人员,也是唯快才爽。节省了时间,硬件人员爽了,我们也爽了,然后就可以利用闲暇的时间去多喝喝咖啡,去到处看看了,光想想就觉得挺美好的……

网友:
ix这个经常用,不过下面这个还是没用过,学习了

网友:
有点和坐标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