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控中有多少人愿意使用PoE供电?

楼主:
前段时间接触到PoE供电这一块,很多人都在鼓出网络监控使用PoE供电,但是我问了下同行,发现还是有不少人并不看好PoE供电,认为不稳定,成本大。
虽然如此,也有少部分的人使用PoE供电的,有一个工程商师傅用了8端口的PoE交换机,带了7个网络摄像头,也稳定供电了。
可见,PoE供电还是可行的,至少我是这么认为。
那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网友:
还行吧,看怎么用了,见过海康威视的摄像头使用丰润达的PoE供电交换机的。选得合适自然就好用,选不好自然就问题多,关键不是产品而是人。

网友:
PoE供电可以节省安装成本,省时省力的

yyqf2008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应该没有问题的

网友:
PowerOnEthernet,
现在看用长距离,细线送电,能力有限,
但是,远端设备的功耗在下降,总会能用上。

就是时间点问题,还有就是价格和性能吧。

网友:
现在很多客户用了哦,我们的客户很多都选择这种供电模式

网友A:
网线有4组双绞线,除了通信的2组,刚好剩下的2组当电源线,需要注意的是,线路电阻,10米/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网线有4组双绞线,除了通信的2组,刚好剩下的2组当电源线,需要注意的是,线路电阻,10米/Ω

你好,客户加下我QQ吗531014710,我有好多安防问题请教。我老板要求我写安防的行业分析报告,我现在毫无头绪。定有酬谢,感谢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客户加下我QQ吗531014710,我有好多安防问题请教。我老板要求我写安防的行业分析报告,我现在毫无 ...

还不如在论坛里面聊,论坛资料更多,也多人看看

网友:
POE国外客户用的多,国内少

网友C:
我之前项目中用了POE供电,客户很认同啊

网友:
热问题、EMI电磁兼容问题

网友:
主要标的POE是成本的问题,非标用网线传输电源的。现在用的多

网友:
支持POE 09年做安防就想用了,没的可靠的电路一直没能用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线有4组双绞线,除了通信的2组,刚好剩下的2组当电源线,需要注意的是,线路电阻,10米/Ω

POE有不同的走线方式和类型,这只是其中最简单的一种。

网友:
里面好像是会用到POE交换机供电IC和POE分离器IC 吧?SL3036D这颗性价比还不错。

网友:
更多是因为成本吧

网友:
摄像机我们也有给客户做过poe的 一般情况下不建议  除非说真的需要

网友:
POE网络接口变压器找我
网络变压器
eMMC/TF/NAND
HDMI转换
记录仪方案

QQ: 104634201

网友:
PoE供电是一个整体的系统, 选择合适的产品(PoE交换机,标准的网线,终端(摄像头,AP,网络电话等需要联网的设备)),也可以完美的运行,施工时可以省去交流电源的布线.

网友:
现在只要距离不是很远  基本都选择POE了  实际成本差距不是太大

网友:
从技术角度来讲,PoE的技术发展多年,目前已经处于非常成熟的阶段。但由于目前监控市场迫于成本压力,选用的PoE交换机或者线材品质过于低劣,再或者方案设计本身就不合理,导致采用PoE供电的项目维护的工作量特别大,所以工程商普遍存在PoE供电不稳定的观点。
网络监控项目,不同于普通的网络综合布线,数据传输量非常大,功率高,且要求全天候不间断工作,采用有品质保证的PoE设备和线材是整个系统稳定的保证。
深圳达普POE交换机采用美信方案质量稳定价格合理。不是现在市场上单片机质量可以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可以吧,应该距离远点就不稳定了。距离也就是在50米左右?

一般的POE交换机100Mbps可以传输100米,10Mbps可以传输250米。达不到这个标准的,都不是标准的POE交换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之前项目中用了POE供电,客户很认同啊

你好 方便加个qq吗 854042578   想咨询下

网友:
POE交换机供电技术已经很成熟了。

网友:
摄像头少的话用POE,多的话不建议用

网友:
预算高 成本高  好多小区稍微大点项目都是用POE     做POE的毕竟施工和维护方便   小商铺小工厂老板钱多的价格报的高做POE 否则就只能做普通的  毕竟做生意要赚钱的

网友:
为什么市面上很多POE交换机很便宜?因为它是单片机。单片机:集成芯片!适用范围广泛。
POE交换机中的单片机是一种假POE交换机,里面没有POE芯片,是写的程序模仿正规POE芯片跑协议!没有相应的硬件支持。省料较多,所以便宜。单片机容易出现的问题有以下几点1.单片机容易跑崩烧mos管!
2.单片机运行过程中经常自己重启!
3.单片机兼容性不好!
4.单片机带载能力差劲带不动足安数的设备!
5.单片机不能识别af/at协议,只能给到一个很差的供电保护!
常规检测POE交换机是否为单片机可以用示波器或者用万用表检测!欢迎免费前来咨询检测方法!

网友:
我们是专业做无线视频监控传输设备的,多数是远距离室外无线监控传输的,很少用到这个。

伟福特专业无线监控传输厂家   无线连接你我  传输精彩无限!15811816400

网友:
在PoE规范下乙太网线路的供电功率为12.95W,在低功耗场景的应用上可能还不致于因供电不足而产生网络故障,因为其通过网线提供的电源功率已满足终端的运行需求。但对于一些更先进的终端,如配置有转向电机的摄像头,因为要驱动转向装置,POE规范下12.95W的输出功率可能就显得有点紧张了。

网友:
现在很多用poe的啊,除非距离有点远的 另外接电源

上海监控安装 公司

网友:
poe供电现在是主流了。市场变化大!

网友:
为什么市面上很多POE交换机很便宜?因为它是单片机。单片机:集成芯片!适用范围广泛。
POE交换机中的单片机是一种假POE交换机,里面没有POE芯片,是写的程序模仿正规POE芯片跑协议!没有相应的硬件支持。省料较多,所以便宜。单片机容易出现的问题有以下几点

1.单片机容易跑崩烧mos管!
2.单片机运行过程中经常自己重启!
3.单片机兼容性不好!
4.单片机带载能力差劲带不动足安数的设备!
5.单片机不能识别af/at协议,只能给到一个很差的供电保护!
常规检测POE交换机是否为单片机可以用示波器或者用万用表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