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老师帮忙吧C语言改成汇编,谢啦

楼主: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DelayMS(uint x)
{
        uchar t;
        while(x--)
        {
                for(t=0;t<120;t--);
        }
}

void main()
{
        uchar k,t,Key_State;
        P0 = 0xff;
        P1 = 0xff;
        while(1)
        {
                 t = P1;
                {
                         DelayMS(10);
                        if(t != P1)
                                continue;
                        Key_State = ~t >> 4;
                        k = 0;
                        while(Key_State != 0)
                        {
                                 k++;
                                Key_State >>= 1;
                        }
                        switch(k)
                        {
                                 case 1: if(P0 == 0x00)
                                                P0 = 0xff;
                                                P0 <<= 1;
                                                DelayMS(200);
                                                break;
                                case 2: P0 = 0xf0;
                                                break;
                                case 3: P0 = 0x0f;
                                                break;
                                case 4: P0 = 0xff;
                        }
                }
        }
}

网友:
直接编译,加上ASM输出选项就可以了

网友:
改写这个
比单独写汇编代码还复杂

网友:
如今还用汇编做项目?哥也是晕了,呵呵

网友:
9494,我也听说如今早就不用汇编做开发了
lz这是干啥呢?反潮流啊

网友:
既然会汇编干吗要这么麻烦,自己用汇编写,那程序也没啥困难。

网友:
现在基本上没有用汇编开发的吧

网友:
编译之后就有汇编输出。

网友:
这个程序完全可以直接用汇编的

网友:
keil里面就可以看到汇编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