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忙解释下电路中正弦量的相量和时域表达式的关系

楼主:
电路中正弦量的相量和时域表达式是一一对应的关系,但是并不是相等的 关系,也不是同比例放大或缩小,但是在求电压电流增益的为什么可以用电压或电流的相量的比值表示,如图中箭头所指,这样为什么能反映出放大倍数

网友:
这才是增益的完全准确表达方式,不仅表达了放大倍数,而且表达了增益的模随频率变化的关系以及输入输出之间相位差随频率变化的关系。只不过比较抽象一些就是了。

网友: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