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sp430f5529使用uart串口通讯,那板子怎么和PC机进行连接呢?

楼主:
请问msp430f5529使用uart串口通讯,那板子怎么和PC机进行连接呢?板子上的跳线帽怎么布置呢?求大神们指教

网友:
跟PC串口连接需要加232电平转换电路,如果板上没有就要自己加,还可以用USB-串口桥转接到USB口上模拟串口通迅。如果是开发板,去下载手册仔细阅读。

网友A:
什么板子?同用的是usb转串口模块,要是ti的lanuchpad,有自带串口也可以直接用

网友:
跟PC串口连接需要加232电平转换电路,如果板上没有就要自己加,如果是开发板,下载手册仔细阅读。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跟PC串口连接需要加232电平转换电路,如果板上没有就要自己加,还可以用USB-串口桥转接到USB口上模拟串口通 ...

我的开发板是TI公司的MSP430F5529,有一个usb连接口,它除了用于供电外,还支持下载程序,请问可以直接用作串口吗?还是要修改一下跳线帽的布置才可以用作串口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板子?同用的是usb转串口模块,要是ti的lanuchpad,有自带串口也可以直接用

我直接用了之后,回显的数据不正确,不管输的是什么,要么没有回显数据,要么回显的数据永远只有相同的几个数据,不知道是硬件错了还是怎样,试过别人的程序也是那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跟PC串口连接需要加232电平转换电路,如果板上没有就要自己加,还可以用USB-串口桥转接到USB口上模拟串口通 ...

用的是开发板。下载手册是在哪里看?我才开始学习单片机,不是很了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开发板是TI公司的MSP430F5529,有一个usb连接口,它除了用于供电外,还支持下载程序,请问可以直接用 ...

务必去TI的官网下载板子的手册仔细阅读。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的是开发板。下载手册是在哪里看?我才开始学习单片机,不是很了解

都说了,去TI的官网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务必去TI的官网下载板子的手册仔细阅读。

嗯,谢谢你啦

网友:
楼主,我也有相同的问题

网友:
买个USB转TTL就好了 淘宝上很多的

网友:
rs232串口连接     便宜  也好用   然后下载一个   超级终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