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PN三极管做开关问题,标题要长啊 啊 啊

楼主:
感谢 maychange和各位的回答,其实二极管不重要,删除。其实我只想知道用多少的电阻值能使Vout达到图中的参数,纯开关作用。
如图用两个三极管共射,通过开关Vin 1.1V来控制Vout的高低,实现Vout控制外围电路的使能。那么这里的三个电阻要怎么选值呢?

网友:
图太小,看不清楚元件标号。
右边三极管集电极上与LED联接的电阻,根据LED所需要电流决定。12V减去三极管饱和压降再减去LED压降,除以你要给LED的电流。
右边三极管基极上电阻,应该保证左边三极管关断时能够提供足够的基极电流给右边三极管。至于右边三极管基极电流需要多大,那要看右边三极管集电极电流也就是你要给LED的电流和右边三极管电流放大倍数来决定。
最左边的电阻,计算原则和右边三极管基极上电阻相同。

网友:
这个和你输出 的 负载能力相关的 ,负载 电压与二级管串联那个电阻大小 相关,也会影响到 输出三极管 基极 电阻。
不考虑负载 大小,就是说 发光二级管串联电阻在保证在 饱和时电流不要太大烧毁发光二级管, 输出三极管基极 连接的电阻要保证 三级管能够饱和

网友:
集电极正偏,发射极反偏

网友:

有一次,伊索在大街上碰见一个行人向他问路。
行人:“到城里去得花多长时间?”
伊索:“你走啊!”
行人:“我当然得走。我是说到城里需要多长时间?”
伊索:“你走啊,你走啊!”
行人气坏了,于是愤然离开了伊索。
片刻,伊索向他喊道:“你需要两小时!”
行人奇怪地问:“你刚才怎么不告诉我呢?”
伊索:“不知你走得快慢,怎知需要多长时间呢?”
[摘自伊索寓言]

“...通过开关Vin 1.1V来控制Vout的高低,实现Vout控制外围电路的使能。”
你不说出被控对象的使能输入的具体指标,又怎么能计算电阻值呢?何况由于串了LED,没准输出电平根本就达不到要求的电压,电阻再算也没用。

网友:
关于三极管管脚判别 扫IC 总结出四句口诀:“三颠倒,找基极N结,定管型;顺箭头,偏转大;测不准,动嘴巴。”

网友:
用一个三极管就行了,当B极约为0V时三极管截止,当B极的电流>C极电流时三极管饱和导通,这样就实现开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