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变换器设计请教

楼主:
小弟菜鸟有个问题请教,我看之前师兄设计的电路图,在MOS管处并联了一个电容,但是我看很多书上的用法都是在mos管旁边并联一个二极管,请问二者的作用有什么区别呢?是不是加二极管会更好呢?谢谢

网友A:
加这个电容,能减小开关导通时产生的噪声,增加电路的抗干扰能力;
缺点是减慢了开关导通速度,增加了开关管的导通功耗,管子容易发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这个电容,能减小开关导通时产生的噪声,增加电路的抗干扰能力;
缺点是减慢了开关导通速度,增加了开关 ...

谢谢您的指导,现在管子就是比较容易烧,所以我在想,有没有必要将这个电容去掉?
这个电容如果换成二极管的话是什么情况?二极管起什么作用?二极管和电容能同时并联吗?

网友B:
开关电源中MOS管的开关往往是辐射源,加了这个电容对辐射有好处,但会降低效率
一般在解决EMC的方法常用
没必要再换成二极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开关电源中MOS管的开关往往是辐射源,加了这个电容对辐射有好处,但会降低效率
一般在解决EMC的方法常用
...

首先谢谢您,那书上很多例子都是用的二极管,请问是目的是为了什么?

这个电容一般选取多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首先谢谢您,那书上很多例子都是用的二极管,请问是目的是为了什么?

这个电容一般选取多大的?

一般100pF以下
太大对MOS管的开关效率有影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100pF以下
太大对MOS管的开关效率有影响的。

那我这个0.1uF也就是选的太大了对吧,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