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96 稳压 在低温下不稳定

楼主:
如图所示LM2596,输入7.2V DC,稳压到2.8V,给我下位单片机系统工作,在正常温度下位系统工作正常。但我把系统发在冰箱冷冻到零下20多度,下位单片机系统开始出现乱报警状态(我下位机是个连接振动传感器的报警系统)。LM2596所有元件用的是低温器件。而用买的LM2596降压模块,就不会出现问题。
求,是我自己画的LM2596布线有问题,还是什么问题,求可能的原因。

反面

反面

正面

正面

原理图

原理图

网友A:
正品的2596是可以工作的。

如果楼主的芯片是正品,那么就该怀疑其它元件问题了,最值得怀疑的是电容。

网友:
哦,对了,楼用了个电解电容,它只能工作在0度以上的。

网友:
出问题时先测一下电压,确认是否为电源问题。即使是电源问题,除IC外,周边元件的温度特性也要注意,特别是续流二极管和储能电感。布线不合理只会影响纹波,与温度特性无关。

网友B:
二楼是正解,最值得怀疑的就是电容了,你把电容换成固态的试试吧……

网友:
如果有低温要求的产品,在设计之初就该考虑元件的使用级别
一般分军品和民品主要区别是工作温度范围不同。
民品级是0~+70℃
工业级是 -40~+85℃
军品级是 -55~+15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品的2596是可以工作的。

如果楼主的芯片是正品,那么就该怀疑其它元件问题了,最值得怀疑的是电 ...

电容也用的是低温特性的,是- 40度的。现在查不出来问题。所有元件都是低温特性元件。用买的LM2596降压模块就不出问题,很是困惑。电源很头疼……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二楼是正解,最值得怀疑的就是电容了,你把电容换成固态的试试吧……

上图用的就是固态铝电解电容,PCB封装就是这个。没用钽电容。

网友:
如果是这样的话,首先就是测一下低温状态下输出电压以及纹波,如果这些都没问题,就需要检查单片机系统的问题了,如果电压降低纹波正常,则找电阻的问题,如果纹波特别大,则找电容的问题。不过我还是怀疑电容,换成陶瓷的大容量贴片电容试一下。

网友:
单片机是不是民用级别的,低温导致工作不正常呢!或者把你买的模块上的2596拆过来试试

网友:
如果不好判断,既然手里有没问题的模块,那么从该模块上拆器件与你自己有问题的相应器件做交叉替换,一个一个的替换后测试,直至发现你的电源好了而原来好的模块却不行了,那出问题前替换的那个元件就是问题所在。
建议从交叉替换2596开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容也用的是低温特性的,是- 40度的。现在查不出来问题。所有元件都是低温特性元件。用买的LM2596降压模 ...

请注意4楼chunyang的回复“出问题时先测一下电压,确认是否为电源问题”。

电源(无论是开关电源还是线性电源),对用电设备影响最重要的是供电电压和纹波。
“下位单片机系统开始出现乱报警状态”,很有可能是供电电压发生了变化。

“用买的LM2596降压模块,就不会出现问题”
你买的模块,其输出电压未必与你自制的这个电源完全相等。买的模块,其输出电压温度系数更可能与你自制的电源不相同。你自制的电源,其输出电压以及输出电压温度系数由你未标注的两个电阻R决定。因此,完全有可能买的电源和自制电源都冷却到零下20度,但用电设备得到的电压却不相同。用买的电源供电,电压可能下降,但未达到“乱报警”的临界点,而自制电源在零下20度时则降到了“乱报警”的临界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容也用的是低温特性的,是- 40度的。现在查不出来问题。所有元件都是低温特性元件。用买的LM2596降压模 ...

从首帖叙述,是冻电源,没有冻用电设备,电源到用电设备是导线引出的,那么测量电压很容易。
这项电压测量,要求测量仪表分辨率要够高。四位半万用表可能是最低要求。
最好能够拿示波器看看纹波。

当然,测量电压应该拿买的电源和自制电源对照。这个应该不用我再多说了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容也用的是低温特性的,是- 40度的。现在查不出来问题。所有元件都是低温特性元件。用买的LM2596降压模 ...

冻电源,对用电设备的影响只有用电设备得到的电压和纹波。
不先检查用电设备得到电压就认定是自制电源有问题,这是思维方法的问题。
很有可能,最终结果是那两支未标号的R电阻温度系数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冻电源,对用电设备的影响只有用电设备得到的电压和纹波。
不先检查用电设备得到电压就认定是自制电源有 ...

恩,我的问题,首帖貌似光写冻电源了。其实我是把所有设备包括单片机下位部分,全部冷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恩,我的问题,首帖貌似光写冻电源了。其实我是把所有设备包括单片机下位部分,全部冷冻了。

连电源和“单片机下位部分”一起冻,你不能从“单片机下位部分”焊接出两根线来测量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