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Python】原理图、PCB、固件

楼主:
这里将MicroPython的一些资源整理出来,供大家参考。

SCH

BOM
标号
参数
封装
数量
C1, C2
18p
SMD0603
C3, C4, C5, C6, C8, C9, C13
SMD0603
C7, C10, C16, C17, C18, C19, C20
2u2
SMD0805
C11, C12
2.2p
SMD0603

D1
SS14/1N5819

D2
LED RED 红
LED0603
D3
LED GREEN 绿
LED0603
D4
LED Yellow 黄
LED0603
D5
LED Blue 蓝
LED0603

J9
macro USB
MicroUSB
J8
microSD PUSH-PULL
microSD

J1、J2、J3、J4、J6、J7
2.54mm 单排排针
2.54mm 单排排针
J5
2.54mm 单排排针
HDR2X2

L1
33nH
SMD0603

R1, R2
22R
SMD0603
R3, R14, R8, R9, R11, R12, R17, R20
10k
SMD0603
R4, R5, R6, R7, R10, R16
SMD0603
R13
10M
SMD0603
R15, R21
100k
SMD0603
R19
SMD0603

SW1、SW2

3x6 轻触开关

U1
STM32F405RGT6
LQFP64_M
U2
XC6206P332MR
SOT-23_N

Y1
8M
SMD5032
Y2
32K
TXC_9H03200019

网友:
辛苦了!!!很棒的板子!!diy micropython

网友:
版主辛苦了,资料非常全啊,先收藏起来,过两天板子回来了开工!!!

网友:
哈哈,这条蛇好可爱,,能把这个蛇的图片给我不??

网友A:
今天拿到了MicroPython小板了,非常精致,正在熟悉学习,跟着版主大哥学习真是太轻松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今天拿到了MicroPython小板了,非常精致,正在熟悉学习,跟着版主大哥学习真是太轻松了

快点开始吧,就等大家一起来交流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快点开始吧,就等大家一起来交流了

请教一下,为何USB DP不需要1.5K上拉电阻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为何USB DP不需要1.5K上拉电阻呢?

加1.5K电阻是USB 1.1协议的,这里使用了USB 2.0高速接口,就不能加上拉电阻了。

网友D:
和官方的pyboard兼容吗
好像没有那个多轴的传感器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和官方的pyboard兼容吗
好像没有那个多轴的传感器是吧

是的

网友E:
这个USB口输入最大电流多大?按键耐流多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这个USB口输入最大电流多大?按键耐流多大?

usb就是标准的microUSB,几个安培没有问题吧,关键看PC的输出能力。

按键也差不多,在这里都不会做为功率器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usb就是标准的microUSB,几个安培没有问题吧,关键看PC的输出能力。

按键也差不多,在这里都不会做为 ...

如果我用5V1A适配器供电,按键会不会烧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如果我用5V1A适配器供电,按键会不会烧坏?

为什么会坏。虽然你的适配器最大是5V1A,但不代表实际输出就有这么大啊。pyboard正常情况只需要10多个mA。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会坏。虽然你的适配器最大是5V1A,但不代表实际输出就有这么大啊。pyboard正常情况只需要10多个mA ...

我这边在选择一个按键用于适配器输入电源开关,感觉你的板子的按键好小,想用这个。目前我们用的是8*8*8的自锁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这边在选择一个按键用于适配器输入电源开关,感觉你的板子的按键好小,想用这个。目前我们用的是8*8*8 ...

这种是按键开关,不是自锁的,不适合做电源开关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