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Python】EEWORLD版pyboard说明

楼主:
经过前后两次改进,EEWORLD版的pyboard终于完工了。它是在pyboard1.0基础上,做了少量修改而成。

主要改进
  • 使用更低功耗的LDO(XC6206)取代了原版使用的不常见的MCP1802
  • 取消了较难焊接的三轴传感器MMA7660(开始预备是手工焊接的,后来为了保证质量在外面请人帮助贴片)
  • 增加了VIN/3V3电流测试功能(需要断开反面的连线)
  • 替换了部分元件,更换为更常见的型号
  • 增加了ST和EEWORLD的Logo
  • 在main.py中增加了一个启动程序,自检LED,首先4个LED轮流闪一次,然后用LED3(橙色)做呼吸灯。如果恢复出厂设置或者升级了固件,可以将下面代码复制到开发板的main.py中(main.py就相当于开机时自动运行的程序)。
from pyb import Timer

# LED loop test
def LED_loop_test():
    for i in range(1, 5):
        pyb.LED(i).on()
        pyb.delay(100)
        pyb.LED(i).off()
        pyb.delay(100)

LED_loop_test()
LED_loop_test()

# LED3 breathing lamp
ia = 1
da = 1
def fa(t):
    global ia, da
    if (ia==0)or(ia==255):
        da=256-da
    ia=(ia+da)%256
    pyb.LED(3).intensity(ia)

tm=Timer(1, freq=200, callback=fa)

已知问题:
  • 因为贴片时一个配合失误,造成LED焊接反了。目前的LED都是我手工重新修正,所以这部分质量就不能和其他部分相比了。另外部分LED数量不够,所以有的LED用了其他规格。虽然每个板子都做了测试,但是难免会有疏忽,运输中也可能有摔碰。如果有LED不亮的,请大家包涵一二,自行修理一下。
  • 如果固件损坏,或者升级需要固件,或者自己DIY时,可以参考这里烧写固件:【MicroPython】怎样升级固件
  • 原版按键SW上没有并联电容,在按下时会产生抖动信号,如果使用中断方式容易产生多次触发。可以自行增加一个100nF电容,就可以有效消除抖动。

如果在使用EEWORLD版本的pyboard时遇到问题,一是可以参考教程部分,很多问题可以在这里找到解决方法。如果没有找到解决方法,欢迎提出来大家一起讨论解决。

网友A:
D大辛苦了,那个并联电容是要自己飞上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D大辛苦了,那个并联电容是要自己飞上去吗?

是的。不加不影响使用,但是会有抖动信号。一开始没有发现这个问题,等下一版时会加上。

网友B:
这个这次申请的板子版本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这次申请的板子版本吗?

是的,就是这次活动的板子。

网友C:
直接104的直插电容飞上去更好点,贴片的弄起来费劲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104的直插电容飞上去更好点,贴片的弄起来费劲一些

0603或者0805的也还好焊,直插的就有点大了。

网友D:
新人求问在哪里可以申请板子

网友E:
找的哪家SMT厂商?价格几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新人求问在哪里可以申请板子

活动申请已经结束了,开始发板子了。如果还没有申请的,可以联系管理员看看能不能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找的哪家SMT厂商?价格几何?

在武汉找朋友弄的。

网友B:
tm=Timer(1, freq=200, callback=fa) 这里三个参数是?

网友F:
引用 网友B:
tm=Timer(1, freq=200, callback=fa) 这里三个参数是?

第一个参数是硬件定时器的序号,1-14
freq是频率
callbcak是回调函数,需要自己定义,这里就是上面定义的fa(t)

这个在定时器那节里面有说明。

网友:
引用 网友F:
第一个参数是硬件定时器的序号,1-14
freq是频率
callbcak是回调函数,需要自己定义,这里就是上面定义 ...

嗯嗯 看到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