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自制USB口的AT89C2051编程器

楼主:
手头有两片AT89C2051的单片机,(里面写有LED电子钟的程序),想把它们重新烧写别的程序后,配上1602屏,做个LC表,做个频率计。所以想自制一个用笔记本电脑的USB口输出,(实在不行,就用9针串口),AT89C2051的编程器,请懂行的高手相助。谢谢 !

网友:
C系列的要专用编程器吧,我没用过,纯属猜测。

网友:
开玩笑啊

网友:
89C2051是二十多年前推出的MCU,不支持ISP,自制编程器的话,花费的代价远远高于去买两片现在出的ISP型MCU,实在不值得。如果量大,那去收一个二手通用编程器好了,也比自制便宜且支持的型号众多。

网友:
他不是要编程,他以为软件可以像和面一样揉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