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调试电机时出现断电。

楼主:
    求大神解释为什么我用DSP28335调试无刷直流电机的过程中,会出现一跑程序(在线调试),电机动一下之后仿真器和控制芯片就断开。在CCS进入选择芯片的界面会显示no power

网友:
哥哥啊,发帖一般建议图文并茂哦。您这样的描述让人难以想象。另外,您用ccs要保证它安装后是没有问题的哦。

网友:
务必弄清楚是不是“断电”,断电,说明电源有问题,这个用示波器即可判别,或者换个功率更大的电源应该可以解决。不过更怀疑是受扰导致程序跑飞,这可不是什么“断电”。解决方法是加强抗干扰性,用隔离法相对比较简单。

网友:
保护装置断电?

网友:
大家不要被楼主说的“断电”误导了,其实是仿真器跟板子通讯链接断开了,是因为仿真器被干扰了,jtag口的设计和仿真器质量问题

网友:
谢谢大家,问题已经找到。是因为驱动板上的电源芯片过流所致。改变连接电路后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