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下载问题

楼主:
有人会用NXP LPC1768吗,小弟遇到个很棘手的问题:用JTAG下载程序时出现如下的情况file:///C:\Users\look\Documents\Tencent Files\390475456\Image\Group\O~IYV`7]%P)]JZ9MAOA91)E.jpg,两天了也解决不了,测过电源,晶振,复位,连线,焊接都正常,但就是无法下载,不知道还有什么问题,哪位大神能帮小弟一把,先谢过了 file:///C:\Users\look\Documents\Tencent Files\390475456\Image\Group\O~IYV`7]%P)]JZ9MAOA91)E.jpg

网友:
我认为楼主,请按以下步骤看看,是否您的板子能跟Jlink正常连接,再来判断问题。

如果您的片子能正常跟Jlink连接,说明连接是正常的,下面会出现Successfully的字样,估计您也用keil,这个时候您就要看keil中的设置了。
如果连接不正常,请您下载相应Jlink驱动并安装,应该属于驱动问题了。

网友:
用串口下载,接口简单,操作方便。就用单片机的串口0就行。上电前,需要短路引脚,进入下载状态。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