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49 初始化DS18B20失败!

楼主:
为什么在初始化DS18B20的时候回失败呢!

这是初始化DS18B20的时序图,下边是程序,麻烦大神们帮看一下,哪里有问题,谢谢!
unsigned char Init_18B20(void)
{
    unsigned char Error;
    DQ_out;                //设置P1.6为输出
    DQ0;                    //P1.6输出0
    DelayNus(600);     //延时600us
    DQ1;                   //P1.6输出1
    DelayNus(55);      //延时55us
    DQ_in;                //设置P1.6为输入
    DelayNus(100);    //延时100us
    if((P1IN & BIT6))
    {
        Error = 1;        //初始化失败
    }
    else
    {
        Error = 0;        //初始化成功
    }
    DQ_out;              //设置P1.6为输出
    DQ1;                  //P1.6输出为1
    DelayNus(400);   //延时400us
}

我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改变他的延时时间,因为我实在找不到哪里出了问题,所以还请帮忙看下,谢谢!

网友:
DS18B20 初始化时序图

网友:
电路图呢,加上拉电阻了吗?

网友A:
由于430没有开漏输出,只能输出高或者低
因此通常的做法就是靠上拉输出,输出低时,设置输出0,输出高是,设置成输入,此时是输出高,也是输入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由于430没有开漏输出,只能输出高或者低
因此通常的做法就是靠上拉输出,输出低时,设置输出0,输出高是, ...

网友:
DS18B20 电路图

网友A:
手册上说上拉电阻要多大?
还有就是你的延时函数是否准确,因为18B20的时序好像比较严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册上说上拉电阻要多大?
还有就是你的延时函数是否准确,因为18B20的时序好像比较严格。

哦,知道了,谢谢!我在试!

网友B:
你的延时函数呢,猜测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的延时函数呢,猜测有问题。。。

void DelayNus(unsigned int n)
{
    TACTL |= TASSEL1 + ID_3;
    TACTL |= MC_1;
    CCR0 = n;
    while(!(TACTL & BIT0));
    TACTL &= ~MC_1;
    TACTL &= ~BIT0;
}

网友B:
引用 网友C:
void DelayNus(unsigned int n)
{
    TACTL |= TASSEL1 + ID_3;
    TACTL |= MC_1;
    CCR0 = n;
...

找了很久的文档,最后去官网下了,然后发现我就理解不了你这延时思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找了很久的文档,最后去官网下了,然后发现我就理解不了你这延时思路

我用的是8M晶振,进行了8分频之后,所以n每加一就是1us,然后开中断去判断中断溢出标志位,如果有中断溢出就结束while循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是8M晶振,进行了8分频之后,所以n每加一就是1us,然后开中断去判断中断溢出标志位,如果有中断溢出 ...

也没分析出问题出在哪,算了下,延时也符合时序啊

网友D:
unsigned char Error;
    DQ_out;                //设置P1.6为输出
    _DINT();              // 关闭全局中断

加入这个_DINT() 这个函数试试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unsigned char Error;
    DQ_out;                //设置P1.6为输出
    _DINT();              // 关闭 ...

恩,好的。谢谢!

网友:
你试了没有啊,我那样的说法,初始化成功了吗?如果有结果的话,还请告知下哈。